飞行重量1.78克的飞机,服不服!

楼主(2004-09-10):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9/10 06:56pm 编辑]

电池0.73克,飞机1.05克。要不要来段录像,呵呵!

ftp://g2:g2@218.93.18.84/apple.WMV

网友:

那个遥控器……
那个电池是不是先做个壳再在里面放“哩厘子?

网友:

厉害!!!

网友:

电机和设备是什么型号,哪里买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tomcool2004/09/10 02:23pm 发表的内容:
电机和设备是什么型号,哪里买的?
这是BB机的电机:我有两个,一个0.7克,一个0.5克!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可以上WC的时候玩了。
^_^

楼主:

电池是KOKAM的20ma,锂聚合物。0.76克!留空时间约11.5分钟

网友:

遥控器也很可爱哈

网友:

一个字‘高’!!!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9/10 03:19pm 编辑]

如果做15克左右的飞机也可以考虑GWS-的EPD05,重2.8克(不含线)!

网友:

苹果是你做的吗?上录像!

楼主: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9/10 02:55pm 发表的内容:
苹果是你做的吗?上录像!
呵呵,这个飞机我能做,设备是绝对没可能!但我做了一个全重14克的

网友:

红外线遥控,电磁舵机.

楼主: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4/09/10 02:47pm 发表的内容:
一个字‘高’!!!
兄弟,你的遥控找回来了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9/10 01:46pm 发表的内容:
那个遥控器……
那个电池是不是先做个壳再在里面放“哩厘子?
不,那是聚合物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9/10 03:05pm 发表的内容:
兄弟,你的遥控找回来了吗???
要能找回来就好了!想再配一个发射机都买不到呀!晕!

网友:

太厉害了,快上录象啊!

网友:

荣少好猛

网友:


楼主: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4/09/10 03:30pm 发表的内容:
要能找回来就好了!想再配一个发射机都买不到呀!晕!
现在的治安真的越来越......唉!

网友:

呵呵!现在的治安差是肯定的了!我这发射机9成是围观的孩子偷去的,可能以为是游戏机吧!!你的这个机机应该还没的卖吧?

网友:

厉害,象苍蝇可以在屋里飞

网友:

玩模型最好是有车,东西放车上,上中控锁  只要按扭轻轻一按。没车也要用摩托车。。放箱子里。。如果是自行车最好扛肩上,因为去找飞机的时候车也许给人骑跑了

网友:

其实这飞机不难做!只是设备难搞!

网友:

做飞机都做神了!!!!!!!!!

网友:

前几天2.2克的那架把我吓个半傻,这下可全傻了!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2.2克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wxyyz2004/09/10 10:00pm 发表的内容:
前几天2.2克的那架把我吓个半傻,这下可全傻了!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2.2克的
各位,以后这位老兄的话看了可不能全相信啊,因为已经全傻了!  开个玩笑别介意啊!

网友:

高呀.

网友:

太高了,设备要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lexonline在 2004/09/11 09:56am 编辑]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9/11 09:48am 发表的内容:
哦,亚兄,为何笑,难道你可以做出这个设备,要是行的话就快点罗!

网友:

哪里找那么小的电池呀

楼主:

下面引用由xindaa2004/09/11 11:22am 发表的内容:
哪里找那么小的电池呀
电池我倒是有!

网友:

这飞机是三通道,比例遥控吗??
无法想象

楼主: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11 12:12pm 发表的内容:
这飞机是三通道,比例遥控吗??
无法想象
升降托和方向陀就肯定不是比例的,油门估计也不是!

网友:

呜呜,郁闷啊!图打不开。

楼主:

下面引用由free-fly-h32004/09/11 01:15pm 发表的内容:
呜呜,郁闷啊!图打不开。
可以把,怎么只有你的打不开!?

网友:

厉害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9/11 10:32am 发表的内容:
哦,亚兄,为何笑,难道你可以做出这个设备,要是行的话就快点罗!
我也看不到图,能否提供原始网址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自由飞的室内电动 动力是BB机里的震动电机 电源是两颗1.5的纽扣电池翼展25CM长20CM  最长飞过2分14秒
可是 哪个有遥控的也太牛逼 羡慕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lsw922004/09/14 12:13pm 发表的内容:
我自己做了一个自由飞的室内电动 动力是BB机里的震动电机 电源是两颗1.5的纽扣电池翼展25CM长20CM  最长飞过2分14秒
可是 哪个有遥控的也太牛逼 羡慕啊~~~~~~~~~~
贴来看看,换个好点的电池就更好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lsw922004/09/14 12:13pm 发表的内容:
我自己做了一个自由飞的室内电动 动力是BB机里的震动电机 电源是两颗1.5的纽扣电池翼展25CM长20CM  最长飞过2分14秒
可是 哪个有遥控的也太牛逼 羡慕啊~~~~~~~~~~
大哥我用电脑3v纽扣电驱动小马达时连转都不转,闭路测电流才20ma,本来还想可以反复充电用,唉,你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15 00:04am 发表的内容:
大哥我用电脑3v纽扣电驱动小马达时连转都不转,闭路测电流才20ma,本来还想可以反复充电用,唉,你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锂聚合物阿,你可以到韩国的ANYRC或E-TEC网上看看!

网友(2004-12-02):
mingji  在 2004-9-11 05:01 AM 发表:

其实这飞机不难做!只是设备难搞!

我做的红外接收+5A电调+2路电磁舵驱动,可以用吗?如果用柔性线路板我可以做到1克以下。

发射用这种照明LED改的

拆拆拆。。里面单片机程序重写。改PPM调制。

LED全换红外线的,留一活口---作指示灯用

网友:
ps2的手柄做遥控,很不错啊!
牛人!我也有手机里的小电机!不好做啊

网友:
:em16::em16::em16::em16::em16::em16::em16:
:em16::em16::em16::em16::em16::em16::em16:
:em16::em16::em16::em16::em16::em16::em16:

网友:
不服不行

网友:
请问友人认识6927吗?

网友:
红外遥控的呀

网友:
applewong 老兄你的电池多少银子啊.我想要啊.我很早就在搞BB机电机的遥控飞机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电池.
我改的飞机是上海LEE的30克的电动自由飞的机身.设备用的是遥控MINI船上的,距离20米的有,如果加大电压的话应该更远的.电池用的是原配的2.4V的电池组.好象是150mAh的.用了两个BB机的电机,加上自己做的齿轮减速器.全重应该小于30克,感觉上,没称过.试飞了下,平飞还是可以的.就是感觉电池组还是太重,相对电机的马力还是不够.
要是用上applewong和onair老兄的东西应该没问题了.呵呵.
其实用MINI遥控船上的设备我感觉还是没问题的,那个接受应该也只有1克左右,原配的两个电机也不错.遥控器还有对动力电池组的充电器的.就是没好的动力电池.

网友:
还有,上海LEE的飞机感觉太重了些,如果自己做个轻木的薄膜机的话,全重在10克以下应该没问题的,呵呵.

楼主:
flt008  在 2004-12-3 03:26 AM 发表:

applewong 老兄你的电池多少银子啊.我想要啊.我很早就在搞BB机电机的遥控飞机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电池.
我改的飞机是上海LEE的30克的电动自由飞的机身.设备用的是遥控MINI船上的,距离20米的有,如果加大电压的话应 ...

说明一下,这绝对不是我做的,但我的电池最小的是3克

网友:
applewong  在 2004-12-3 02:12 PM 发表:

说明一下,这绝对不是我做的,但我的电池最小的是3克

那容量是多少的?

网友A:
能介绍点关于那个遥控制作方面的细节吗?日文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