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配T4YF怎么搭配啊?

楼主(2004-09-11):
现在我有一架JABO,想再加玩固定翼了。可以用JABO的T4YF啊。原配的翼龙
遥控器
,好像玩具一样太差了点啊。
好像现在卖的翼龙都不是4通道的。

网友A:
就用T4YF上带的原配R136F接收机就可以了啊,我的翼龙用的就是这样的配置。

网友B:
R136F太重了,我也飞过,还用3003控副翼呢,勉强飞起来没意思,不如用飞高+gws舵机,我飞一百多米远都没事

网友A:
不重啊,我的飞的不错啊。

网友C:
100多米太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