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害虫请进

楼主(2004-09-11):
我做的第一个cdrom无刷搞丢了,新拆一个cdrom,接电调的线到cdrom无刷的三条线上面,但是
电机
老是抖,却转不了,怎么搞呢??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9/11 01:44pm 编辑]
换磁铁了吗?
没换的话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
3向电差一向,电机也是左右轻微抖动,不会转。
换过磁铁的话,就看看磁铁是不是放错了。磁铁没放对一般就是左右动不会转。

楼主:
没有换磁铁,我测了一下,两两之间的电阻都是2.9欧姆,电机上面的板我没有拆下来,也量了,和三级间没有短路,我的电调适凤凰的25A

楼主:
还有,三条线是不是随便怎么接都可以转的,另外,电调的参数要不要调整一下

网友A:
3线随便接都可以。正反转2根线随便换就可以了。
把电调设置成多极模式。在试试。

楼主:
换成说明书上说的多芯模式,依然不行

网友A:
不要带电路板。在试。
你是空转还是带桨?

网友B:
买本电机学的书好好看看吧!

网友C:
呀对啊
3跟线和电池怎么接啊(比如我不要任何改造先让它转转

网友D:
我用的是ele,三根线不用分接上就OK了。

楼主:
是空载

楼主:
3线随便接都可以。正反转2根线随便换就可以了。
把电调设置成多极模式。在试试。
我是空载的,三种模式我都试过了,另外线头我也从板子上面烫下来了。但是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刚刚才看清,电机是转了,不过磕磕绊绊,转的很慢,好像是转一点又退回来一点,载转一点,总之很慢很慢,不知道怎么搞,怎么样可以让他转快一点,暂时不想换线圈和磁铁,等我多做点测试在慢慢换

网友A:
0.33双绕11圈11.1V可以到34500转。
磕磕绊绊,在检查一下电调设置。

楼主:
试过了,怎么调都不行啊,痛苦!!!!!

网友E:
多半是电调设置没弄好,要点耐心的。

网友F:
抱歉啊~去长白山玩了几天,才回来~~
看前面讨论可以看出:
1.没改饶线
2.没换磁铁
3.马达线圈三相仍连接在电路板上
4.做过电调设置的修改
现在仍没解决问题吗?
首先排除1-4相都不是你的马达不转的主要原因(但也不绝对排除,只是可能性较小)。
如果马达已经过改造,请做如下检查:
1.推油门马达是否快速升温;
2.拿掉马达转子,看定子上面的漆包线是否有被转子磨破的迹象;
3.不要光检查相间短路,还要测下饶线与定子硅钢片是否短路。
先这么检查看看吧,不知道你是否用成品马达测试过电调。
如果没有,请先找个成品马达测试一下电调。

楼主:
美女兄终于回来了,还去长白山玩,真是爽!!!
我的马达是这样的:
1。 磁铁,绕线都没有改
2。马达的接线已经从电路板上面烫下来,接上三条漆包线,并且用热溶胶固定
3。马达原为星型连接,测量两两极间的电阻均为2.9欧姆。
4。原马达做的不错,硅钢片外包了一层塑料,所以绕线不会和硅钢片短路,实际测量情况也是如此。
5。电调我自己在华迈的无刷电机上试过,转的很好。
6。在我推油门的时候没有出现马达过热,或者升温很快的情况
7。我的马达不是不转,而是转的很不顺畅,好像转一圈要一两妙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一开始还一以为他不转呢。
请美女和各位兄弟指教,谢谢美女兄,谢谢害虫,谢谢大家

网友C:
到底是美女啊
一下就说出这么多问题

网友G:
这是可能是电调的问题.如果你确定是凤凰35A的话~~~~
我的凤凰35A也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我甚至接在MEGA16/8/7马达上也会这样.
不过凤凰25A和10A的很好不会这样.
估计是电调太大了,对小信号电机处理不过来的问题吧~~~~~~
只是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