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行请的朋友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4-09-12):
请问以下大家
易飞牌 的飞翼是一套买的吗?
一套要多少钱吖?
如果不是一套买的话要配什么配置?价格大概多少.?
还有一个问题..飞翼要用几通道的遥控吖?!

网友A:
易飞的飞翼要190多元一套,包括一个电机,另需自己配舵机、调速器、电池等,遥控器虽然只需要三个通道,但必须要实现副翼和升降舵的混控,因为副翼和升降是共用两个舵机来实现的,如果使用普通的4通道遥控器,还必须配一个混控板,易飞模型有售。
飞翼的转弯是通过副翼和升降舵共同操作来实现的,没有方向舵,所以没有飞过带副翼的飞机的新手必须在模拟器上好好练习一下,不然一上天就会无法控制!

楼主:
那飞起来是不是跟火鸟的原理差不多吖?
用2通道的遥控行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用翼龙的的鸵机电调跟遥控安装在飞翼上面吖?

楼主:
还有易飞的飞翼在武汉哪里有卖吖?
我现在就在武汉吖。

楼主:
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
要配一台飞翼的设备大概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