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搞的到火鸟403的接收器呀?

楼主(2004-09-12):
[这个贴子最后由yging在 2004/09/11 07:20pm 编辑]
我的火鸟403变水鸟了,接受器烧了,上海合郎电子接收器开价要200元,我买个飞机才380元呀,有没有便宜点接收器的呀

网友A:
火鸟403红桥要300出头

网友B:
楼主你的是什么频率的?我有一个接收,带两只5克舵机一体化的,电调是独立的.好用.
你有用的话我便宜卖给你.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metalman在 2004/09/11 11:39pm 编辑]

网友B:
左边是电调,右边是接收机.含两只5克舵机.

网友B:
电调和接收机可以分开单独卖

楼主:
频率是27.195不知是否可以用?你准备卖多少?

网友B:
你认为值多少就给多少吧!只要不是太离谱的我都答应.加我qq65020847聊

网友C:
好好好
你们交易了吗?
多少钱卖啊
不会是100吧

楼主:
还没呢?你说多少合适呢?火鸟3通道的发射器可以配其他的接收器吗?

网友B:
把火鸟的接收晶体换上应该可以的.不过为怕新手在换晶体的过程中弄坏造成纠纷,还是决定留着自用.楼主的坏设备我想收购了.用作研究.

网友C:
对啊
哪位大虾(有翼龙和火鸟的)做个火鸟与翼龙的发射接受机的敛容问题
告诉我们

网友D(2004-11-09):
我有翼龙发射和接收机是新的还没用过,有要的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