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4-09-14):
我做了个小飞机,就是螺旋桨推力太小了,马达转的挺快就是没什么风啊,教教我怎么做螺旋桨吧,这是我做的第一架飞机啊

网友:

上图给大家看看嘛

网友:

成品桨很多很便宜的

网友:

买成品浆

楼主:

我的机好小的,长宽15cm左右,没有能用的成品浆啊,只好自己做了,还没做完,电机力也不太够,做的也很丑,不好意思上图,是不是自己弯一个也行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14 12:14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机好小的,长宽15cm左右,没有能用的成品浆啊,只好自己做了,还没做完,电机力也不太够,做的也很丑,不好意思上图,是不是自己弯一个也行啊?
有的,找ELEMODEL吧

网友:

要不要我教你做铁浆?>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9/14 12:41pm 发表的内容:
有的,找ELEMODEL吧
ELEMODEL是谁啊??是模友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9/14 02:14pm 发表的内容:
要不要我教你做铁浆?>
要啊
谢谢啊
不过飞机轻,铁浆重把?
我想用塑料浆会好点吗?

网友:

模型飞机上绝对禁止使用金属桨!!!这是对航模最基本的规定!!!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14 02:25pm 发表的内容:
ELEMODEL是谁啊??是模友吗?
ELEMODEL是网上模型店.专卖电动配件.

楼主:

谢谢你,我想我先试试自己做不行再去买,我用的材料就是网上建议的浆爆黑汽水瓶

网友:

看过曾经有个人做的滑翔机,但是他把它当风筝放,而且,也没有遥控,落下来好多次,你做的那么小的飞机应该是自由飞了吧,如果不是,电磁舵你打算怎么做呢?毕竟这么小的飞机,舵机对他来说太重了

楼主:

对,是电磁舵,自己缠都想好了应该很轻,还没做,因为现在马达出风很小,电池太重,一出手感觉速度很快,下落也很快,我加了翼面面积好点了,可是风太小,不够1/3的飞机重没有力往上飞

网友:

小模型小子的的铁桨可是会割鼻子的呦!有谁敢用?哈哈!:)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可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楼主:

是啊
所以我也不抱希望,能滑翔就很好了

网友:

先学会走再学跑吧!个人建议

网友:

老弟,你不是有个薄膜吗?先研究下那个,别自己做了,你又不想投资别的设备,想用你翼龙的设备。

楼主: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9/14 10:03pm 发表的内容:
先学会走再学跑吧!个人建议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个飞不起来,我想改翼龙遥控玩fms,你不是成功了吗,具体说说好吗,请教啊,我按IC1的8脚和地之间引出来两根线就可以通过音频线玩了搞了一晚上也没成功,不知道翼龙遥控坏没有,动都不动,如能玩fms我已心满意足.求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