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蒙皮------请问小方

楼主(2004-09-14):
上蒙皮能用家用烫斗吗??一般多少度安全??-----请问小方

网友:

可以用普通熨斗。然后就是,你就不能先拿一小块蒙皮来实验一下吗,你问小方蒙皮的安全操作温度,他未必就知道。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9/14 07:06a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用普通熨斗。然后就是,你就不能先拿一小块蒙皮来实验一下吗,你问小方蒙皮的安全操作温度,他未必就知道。
哈哈
你怎么知道小方不知道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唐山大兄2004/09/14 08:49am 发表的内容:
哈哈
你怎么知道小方不知道的?
首先,蒙皮有N多种,性能不一;其次,测量手段你有吗?你怎么知道蒙皮收缩温度具体是几度?不说精确到多少度吧,大致温度范围是多少,恐怕你说了心里也没底吧。所以说,在这种场合下,问也白搭,实践经验最重要。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9/14 09:05am 发表的内容:
首先,蒙皮有N多种,性能不一;其次,测量手段你有吗?你怎么知道蒙皮收缩温度具体是几度?不说精确到多少度吧,大致温度范围是多少,恐怕你说了心里也没底吧。所以说,在这种场合下,问也白搭,实践经验最重要。
哈哈!说得好!就好像切割泡沫的电阻丝,多粗多长多少电压多高温度试一试就知道了。多动动手吧!

楼主:

我想如果问了高手再做试验的话可以节省时间和材料的损耗,反正这个论坛就是技术交流的嘛。

网友:

这些试验花不了多少时间和材料的,大家都不把它太当回事。如果能把这些具体技术细节认真总结归纳,无论对普及还是提高当然大有裨益,可惜这样做的人太少。

网友:

哈~~~~~~~小方对造380电滑很有研究的啊!

网友:

除了一些专用蒙皮外都用什么啊。

楼主:

多谢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