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改造火鸟400的可能性,请各位进来指点!!!

楼主(2003-07-11):
我想买一架火鸟400的机壳和除了发射机,接收机以外的所有部件 ,另外再从MOSQUITO那里买两个青鸟的6克或8克舵机,再买一个能用于380电机的最小最轻的电调,不知道火鸟400的机仓内是否装的下,另外,动力装置是否能和谣控系统共用一组电池?怎么分配电压??
我打算在火鸟400的机翼上弄出一对副翼,另外重新做一个十字尾翼,其中一个舵机用来控制升降舵
以上是我的粗略想法,请各位前辈都来帮我想一下是否可能?在这之前,我已成功的改造过C C LEE的KITTY HAWK,不知这次可行吗?

网友:

动力和设备一般是用一组电池的,电调上有稳压电路稳压提供给接收机!

网友:

我正在进行的一种改造方案,原机身,主翼,电机,螺旋桨不变.重作垂尾及水平尾翼,选用轻量的接收机及两个9克舵机,电源用网上买的两只2200mah锂电串连.初步估算总重量约380克比原机轻近50克.翼负载减轻,飞行速度降低其滑翔休闲性能更实出.由於尾翼改变还可作更多的动作.装一次电池可持续飞行20分钟以上(在地面试验以5A电流8200转/分,保持运转了27.5分钟)如果加上滑翔及利用上升汽流我想一次飞过30至4分钟以上是不存向题的.出去一次带两三组电池可以美美地飞上半天.
待付诸实现后再贴图上来.

网友:

应该没问题,但对俺来说还是难度偏大,俺已经实在忍不住买了翼龙了!!

网友:

我改好了一个,但没加副翼,两个青鸟的6克或8克舵机,最近多雨,雨一停就飞咯,哈哈

网友:

速度不高又不作太多特技一般滑翔机好象不设副翼.

网友:

是種翼型,副翼作用不大,還增加重量哦!!

网友:

换稀土电机啦,事半功倍哦!强力爬升,滑翔性能不变。
再吹毛求疵一点,换折叠桨减小阻力,提高滑翔能力。
在做了以上的工作后还要追求高滑翔能力,就只有最后一招了-改造机翼!再买一付机翼。在原机翼靠近翼尖的地方切断,在新机翼的翼尖切下一段比原机翼长约3厘米,与原机翼用环氧树脂粘合,机翼上表面最高处与翼展同向开2x5扁槽、下表面开1x5扁槽,槽在新旧机翼上各长约4到5厘米。埋入轻木或桐木条,用环氧树脂粘合。
这样翼展增加了6厘米,滑翔能力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我用轻木做了个一米四的机翼,比原来的轻很多,应该滑翔能力很好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3/07/11 03:54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轻木做了个一米四的机翼,比原来的轻很多,应该滑翔能力很好吧?
你用的是什么翼型?

网友:

下平上凸

网友:

差点儿!如果是下凹上凸的就好了,建议NACA6409。

网友:

什么是NACA6409,一定要下凹上凸吗?

网友:

下凹上凸速度会慢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3/07/14 09:05am 发表的内容:
下凹上凸速度会慢吧?
速度慢可是升力大啊。火鸟属于动力不足的飞机,用平凸翼型的话爬升能力就差了,同时滑翔能力也差。
NACA6409是一种翼型,较适合于低速和需要较大升力的模型。

网友:

换电池和电机行不行啊??

网友:

翼型说明:
机翼翼型有很多种:
1、平凸:适合油动固定翼
2、凹凸:适合滑翔机
3、双凸:适合做点特级的飞机
4、对称型:适合做特级飞行
注:平常说的什么克拉克,NACA等都是成功翼型的名称,一般后面还会跟个数字

网友:

好象很多滑翔机是平凸的,如STRATUS1600滑翔机等,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