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0的设备能不能改三通的?

楼主(2004-09-15):
各位高手,火鸟400的设备能不能改三通的?好象接收机有一个三针输出口,是不是还可以接一个舵机?

网友(2005-01-04):
最近要整个火鸟400,同样问大家这个问题!!!

网友:
火鸟不好`~~~不建议改`~

网友:
可能不行,因为发射机只有2通道,没有看见第三个通道.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火鸟改3通和改T尾我都试过,不好飞!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924
如果你真要改又不会单片机,就这样改吧。
条件是:
1。你有翼龙遥控。
2。有一定电子基础。

我是用兰鸟接收改的,把舵机控制和电调部分锯掉,只留下高频头。翼龙遥控使用兰鸟遥控的晶振(要拆兰鸟遥控)。加一个74HC164 就可以接标准舵机和电调了。

我的电调和舵机都是自己DIY的(买现成的贵)。

网友:
呵呵,我有火鸟的设备,谁要拿去实验好了

网友:
onair  在 2005-1-4 10:28 AM 发表:

楼上说的对。
火鸟改3通和改T尾我都试过,不好飞!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924
如果你真要改又不会单片机,就这样改吧。
条件是:
1。你有翼龙遥控。
2。有一定电子基础 ...

你的舵机IC是哪种?什么地方找的?

网友:
wxyyz  在 2005-1-4 09:52 PM 发表:

你的舵机IC是哪种?什么地方找的?

m51660 市场上有啊 3元1只。
要麽你去www.21ic.com 搜一下M51660货源 呵呵 一大堆。

网友:
天啊
看都看不懂啊
晕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