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挂了~

楼主(2004-09-15):
拴固定机翼皮筋的那个塑料棒棒断掉了,怎么办呢,呜呜~不是让偶用一次性筷子代替吧

网友:

用竹筷自己削一个装上吧,嘿嘿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bertdsh2004/09/14 10:38pm 发表的内容:
用竹筷自己削一个装上吧,嘿嘿
强度够吗?竹筷头要用什么东西挡住吗?要不皮筋会不会掉啊

网友:

竹筷+502

网友:

下面引用由博美蝴蝶犬2004/09/14 10:40pm 发表的内容:
强度够吗?竹筷头要用什么东西挡住吗?要不皮筋会不会掉啊
老兄,你削的时候就削个大小头不就行了。还有就是用鱼杆碳纤杆也应该可以,用锯子诅上一段,两头用AB胶。

网友:

太小意思了,我两个都断了,想都没想就用筷子做了两个,没事,翼龙耐着呢,我的现在还能飞

网友:

呵呵,可以去找个风筝上的玻璃钢棒,用钳子弄一段下来,两头用铁丝捆上

网友:

我的直接绑在翼台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