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浆怎么装到电机上啊?

楼主(2004-09-15):
看大侠们都用了螺丝,螺杆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去什么地方能买到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现成的桨座卖的,也不是很贵,但用着很方便
http://www.chinahimark.com/propaller/prop_adaptor.htm

楼主:

我应该买多大桨轴直径的啊?一般的480电机的轴直径是多少的?
如果把正浆反过来装,性能会降低很多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gyro2004/09/15 01:59pm 发表的内容:
我应该买多大桨轴直径的啊?一般的480电机的轴直径是多少的?
如果把正浆反过来装,性能会降低很多吗?
480电机的轴直径是2.3mm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gyro在 2004/09/15 02:3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gxlzhdx2004/09/15 02:23pm 发表的内容:
480电机的轴直径是2.3mm的。
嗯,谢谢!
浆座应该是紧压式好呢?还是紧订钉式好?

网友:

都可以的,看你的喜欢那种

楼主: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9/15 02:36pm 发表的内容:
都可以的,看你的喜欢那种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