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翼龙加副翼的问题-机身平衡问题

楼主(2004-09-15):
如果把翼龙机舱内两个并排的舵机拆下一个来,装到主翼的下方,控制两个副翼,会对机身的左右平衡影响多少?有人这样做过吗?
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呵呵

网友:

基本上不会影响。不过个人觉得翼龙装副翼意义不大。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做一架前拉的副翼机,效果会好很多,或者做飞翼,也方便

楼主:

用尾翼来控制方向实在是难受啊,不小心偏转大了以后尾翼根本没办法纠正回来:)

网友:

是啊
玩了模拟器才觉得光用尾翼控制平衡太难了,可能与上面的飞机滑翔性不好有关

网友:

我和楼主有同感

网友:

下面引用由gyro2004/09/15 02:55pm 发表的内容:
用尾翼来控制方向实在是难受啊,不小心偏转大了以后尾翼根本没办法纠正回来:)
这本来就是滑翔机,不要想太多了,改了副翼动力也不足的!

网友:

用垂直尾翼控制飞机不困难呀,除非是在复杂气象

楼主:

呵呵,谢谢斑竹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9/15 08:26pm 发表的内容:
用垂直尾翼控制飞机不困难呀,除非是在复杂气象
对,其实不改也能短时间倒飞!

楼主:

呵呵,很难说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