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做无聊!做了几个舵角片。给点意见!

楼主(2004-09-16):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9/15 04:48pm 编辑]

第一次做,用坏的VCD碟片做的。做得怎么样?给点意见!

网友:

cool啊,手工不错,就是键盘该换了:)

楼主:

键盘是17¥一个的,的确太差了。

网友:

呵呵,去买个笔记本的键盘吧,刚开始不喜欢,用习惯以后你会发现很爽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9/15 05:08pm 发表的内容:
键盘是17¥一个的,的确太差了。
这么贵阿,我的11元就搞定了!

网友:

倒~你。。。。你们这群富翁:)

网友:

呵呵
VCD碟片难加工
什么胶啊
用厚一点的交费卡

网友:

呵呵~这东西最关键的就是用啥胶了。

网友:

很好,但要注意重量。

网友:

会不会有点脆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9/16 06:07pm 发表的内容:
会不会有点脆了?
要看用什么VCD碟了,呵呵!D版碟片是有点脆!正版碟可就不脆了!
我用的是PHILIPS的显示器驱动盘(正版)。
有个过成我没上图,就是底片要开小槽卡住上面那片在用胶沾。

网友:

用A片因该不错,,,那片子比一般的薄。韧性也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to2004/09/16 06:36pm 发表的内容:
用A片因该不错,,,那片子比一般的薄。韧性也好。。:)
哇靠!对A片这么了解啊,看过不少了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钓鱼狼在 2004/09/16 08:1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2004/09/16 08:04pm 发表的内容:
哇靠!对A片这么了解啊,看过不少了吧

    做贼三年不打自招哈``
  还好偶有尼龙舵角~省了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