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忍不住买了ELE的小ZAGI,高手给个意见,看下这一堆东西能不能上天.

楼主(2004-09-16):
终于忍不住买了ELE的小ZAGI,高手给个意见,看下这一堆东西能不能上天.迟些再上图.
由于原来有些设备,只缺V控,本着对GWS的信任,吐血买的GWS的V控.配件清单如下:
摇控:GWS G4II
接收:GWS R6NII
舵机:GWS NARO*2
电调:GWS 480
混控:GWS VII
电池:超越锂
这配置行不行啊,我觉得加起来估计有点重了.ELE的小ZAGI翼展实测只有80CM

网友:

只有80cm,这还小啊~~~

真是佩服你,我自己做都是60cm左右的~~~放心吧飞是没问题拉~~~

不过我的话会觉得有点慢~~~嘿嘿

楼主:

美女,你是高手啊,偶粉菜粉菜

网友:

都是从菜鸟慢慢走过来的,多飞多做很快都是高手拉~~

再说俺也不算啥高手,就是爱玩而已.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ugarman在 2004/09/16 10:35am 编辑]

图一直无法上传,寒一个.只有用自己想办法了.
所有东东

机翼做工精致,配色还不错吧.    ,上面该加强的地方都整好了,除带色的胶带外其余的都蒙有一层透明的膜,不是胶带,不知道这东东强度够不够.

配件奇全,V控可不算这机机的配件哦.带了一小瓶AB胶,连固定舵机拉线钢丝的小东西都有.

带两个浆,不知道用大的还是小的,这两东东用起来有什么区别么??

这种扁扁的电机,不知道是什么规格地.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9/16 11:03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sugarman2004/09/16 10:29am 发表的内容:
图一直无法上传,寒一个.只有用自己想办法了.
所有东东
(202.114.224.15/mp3/tempimgs/zagi/1.jpg)
机翼做工精致,配色还不错吧.  ,上面该加强的地方都整好了,除带色的胶带外其余的都蒙有一层透明的膜,不是胶带,不 ...
给你个意见:
1,换个马达吧,80cm用180太小了,要不用370,要不就480。
2,想快就用小浆加直驱,想慢就用减速组加大浆!

楼主:

啊?!!这电机是180地???完了,又要掏银子换电机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garman2004/09/16 11:08am 发表的内容:
啊?!!这电机是180地???完了,又要掏银子换电机了
电机不贵,算不了什么钱的

楼主:

插一句,怎么看电机是什么规格呢?

网友:

直流口水

网友:

这东东198感觉还是贵了点,现在有些全轻木激光切割小电动也不过这个价格。

网友:

小旋风空机也只要50RMB,况且做工也不会比这个差。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9/16 01:06pm 编辑]

秋风来啦,3D也飞够,是该玩飞翼的时机了,我要做一个高速的无刷飞翼
不过我还是打算自己做一个试验先,不行再买,
当然自己做的外观没那么漂亮啦。

楼主:

同意楼上的,要尝试不同的机型嘛,便宜与不便宜是相对的,是买还是做看个人喜好啦,买是比做贵些,但做要花时间啊,偶就是没时间也不会做才买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9/16 11:01am 发表的内容:
给你个意见:
1,换个马达吧,80cm用180太小了,要不用370,要不就480。
2,想快就用小浆加直驱,想慢就用减速组加大浆!
我就有一个180啊!动力很强劲的,基本和普通370一样的拉力.重量比370轻十几克.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ugarman在 2004/09/16 02:59pm 编辑]

整了一中午,把舵机装上了,真麻烦啊,孔位是PICO SIZE的,装naro要扩孔,线还要从机翼里面穿出来。照这个进度,估计周末可以去试一把。
装上的naro

穿线,旁边的是天线的延长线,设计地比较好,不用自己去想天线怎么处理了,把原来接收机的线卷起来,直接接在这个头子上就OK了,线路显得整洁了好多.

网友:

价格还是有些贵,198包含一个国产混控差不多了,相信我的建议大家都会赞同.

网友:

这种简单的泡末机不应该过百。

网友:

我算了一下易飞ZAGI完成机大盖要500元,不含发射,接受机,是比小旋风贵了点。可能以后会便宜。买他全套也送个泡沫空机。

网友:

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