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3发出刺耳的声音为什么?

楼主(2004-09-17):
新买的火鸟403,还没飞过。当动力刚开一点,
电机
还没转时,机身里就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加大动力,电机转动的声音可以将机身里发出的声音淹没。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没什么可以发声的啊,只有舵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会不会是外壳的共震

网友C:
是电机的声音吧,低速的时候有这种声音,但不会很刺耳。

网友D:
没听说过

网友E:
我的翼龙也这样,电机转动的临界时就叫
不过没事

网友F:
可能是电机轴缺油了

网友G:
我同意小方的说法,我也是刚遇见过,刚买的30A小电调电机不转时就能听到,不过声音不大。

网友H:
可为什么会有声音呢
到刺耳的时候说明不是电子的声音吧

网友I:
可能是电机共振的声音,
转子不平衡.
轴与轴衬间隙大.

楼主:
谢谢大家,我又仔细听了一下,好像是电机的声音,等试飞后再看看对飞行性能是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