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模友知道翼龙用4VF标准接收机行吗(舵机用小型 ...
请问哪位模友知道翼龙用4VF标准接收机行吗(舵机用小型的)? (无内容)

楼主(2003-07-11):
(无正文)

网友A:
翼龙的技术性能我不大清楚,但我飞火鸟-400或者是自制的180电动小飞机都是用的R-115接收机,便宜嘛,而且也对飞行性能的影响不算很大。

网友B:
收发都用FUTABA的应该可以!舵机不用说,翼龙的电调是标准通用的。

网友C:
不是应该可以,是肯定可以! 需要了解内部结构得可以问我。

楼主:
翼龙快到货了,还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