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翼龙的朋友注意了,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是买的不带模拟器的遥控?

楼主(2004-09-17):
有没有人想用翼龙遥控玩模拟器,至少可以玩fms吧
经过千辛万苦最后结果既然是那么简单
有人想要改的举手
今天先爽飞,原来在模拟器里翼龙的油门是正常的线性比例,而不是现实中2/3就满了
看来是翼龙电调不好啊
fms中也有翼龙的机型!!!!!!
不玩还行??太爽了,我现在调成无敌狂摔机,辛苦有回报啊

网友:

     没钱买。。。。。。穷啊。。

楼主:

我也是啊
拼着烧机改啊
不容易啊

网友:

怎么改的?

网友:

都是钱啊,

网友:

看不懂你说的

楼主:

我也没明白,你们怎么老说钱钱的,我说的就是把老款的翼龙遥控改成带模拟接口的新行遥控,可以玩fms,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fms啊  gyro 把你以前装过的受柄都删才行,我成功了,玩薄膜机真练水平,建议有翼龙遥控器的朋友都改,翼龙真是好东西啊,下一步想把翼龙遥控改成4通的,努力中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到原来的手柄啊,难道要去安全模式删除?

楼主:

必须要删掉,我是用装手柄的软件反安装的,在设备管理器里删了没用

网友:

呵呵,我的也可以了
不过我只是把接线换了个头,呵呵

楼主:

哈哈
爽吧
你要翼龙原形机吗
怎么上传

网友:

问下,图上翼龙的机型在FMS里也有?

网友:

怎么混的呀

网友:

传个翼龙原形机吧!!多谢了
heyufei@szonline.net

网友:

呵呵,快发给我吧,呵呵
gyro@163.com
我再穿到网上去共享给大家:)

楼主:

好的,今晚我开ftp要的来
翼龙火鸟都有
翼龙可以设置副翼
火鸟是v尾的真火鸟!!!

楼主: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9/18 02:52am 发表的内容:
问下,图上翼龙的机型在FMS里也有?
有,是有人做出来的
佩服动手能力啊
做的很精致

网友:

好的,今晚我开ftp要的来
翼龙火鸟都有
翼龙可以设置副翼
火鸟是v尾的真火鸟!!!
今晚如何下?

网友:

我的翼龙是不带模拟器的遥控, 请问你是如何改的?
对了,请把翼龙原型机也给我一份  mrlf@163.com  多谢!

网友:

快乐小陈  你的音频线是怎么接的给个图吧!谢谢了!!

楼主: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2689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再请教快乐小陈:用的是哪个smartpro的版本? 音频线的插头是单声道的吗?电脑的音频输入端应该是双声道的啊

网友:

翼龙遥控玩模拟器,至少可以玩fms吧

是否改音频線後插入聽耳筒插孔裹.

网友:

yes

楼主:

下面引用由timbaba2004/09/20 11:49am 发表的内容:
再请教快乐小陈:用的是哪个smartpro的版本? 音频线的插头是单声道的吗?电脑的音频输入端应该是双声道的啊
用futb的就可以,单双都可用,双的除了插头中间一节不接线,使用另两头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是吗可以试试看

网友:

好象翼龙原机型在他们公司网站里有下的吧?》

网友(2004-11-09):
能也发给我一个翼龙原形机吗?lzwnn_001@163.com

网友:
老大,我也想改,但怎么个该法请你告诉我
maar@21cn.com  qq:2339378  , 等你指教

网友:
用音频线的话,声卡会一直响的吧,我觉得还是用并口方式好一点啊!也是两条线,只不过要找个25针D形头。但是Win98、Win2000都能用(Win2000/XP的话要通过ppjoy转换,Win98直接就能用),还能用来玩G2呀!具体的连法FMS的文档里面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