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贴)如何将翼龙3通遥控器(发射)改装成4通??

楼主(2004-09-18):
[这个贴子最后由快乐小陈在 2004/09/17 05:40pm 编辑]

刚给翼龙遥控接上音频线爽飞fms,痛快之余觉得还是有点不爽,要是翼龙能改成4通不就可以在fms里吊机了?翼龙是个好东西,他的遥控也不差,全身有很多菜鸟都可以升级的地方,如果不升简直对不起这台好机。希望以后新手不要问翼龙好还是火鸟好了,火鸟能玩模拟器吗?火鸟能换装备改装其他机吗?火鸟能改四通吗?所以同级别价格他们却不是一级别水平啊!
下面是一高手xunicheng发表的改4通翼龙文章,由于本人对电子不通有点看不懂,而且该高手xunicheng使用的翼龙遥控可能是旧版与现在市场上卖的2型翼龙遥控有点不同,请xunicheng和各大高手指点具体该怎么改,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
(资料出处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1710&show=0)
翼龙遥控器是四通道设计,第四通道的元件没有安装,只要把缺的元件补上即可实现第四通道。
发射机:
翼龙的发射机没有用PPM编码IC,而是用了两片门电路,IC型号已经被打磨掉,看电路像是4011之类的与非门电路。
需要4支电阻,4只电容,一只二极管,一只滑动电位器,一只微调用的旋转电位器。
最难找的是滑动电位器,因为翼龙的遥控比较特殊,遥杆微调是分开的,主电位器用的是10K的滑动电位器,微调电位器用的是10K的旋转电位器,这两个东东不太好找。
元件表:
R38    100K
R39    10K
R40    510K
R41    1K
C34    222(2200P)
C35    102(1000P)
C36    104(0.1u)/473(0.047u)两只并联
C37    102(1000P)
D4     1N4148
主电位器   滑动10K
微调电位器  旋转10K
下面是本人的翼龙2型发射板,其中上面高手xunicheng所说的 D4 处已经有2级管,不过不知道是不是1N4148
所有图点击可以放大!!!请改过的和高手指点明路,感激不禁!!!

网友:

上面的元件其实都可以在电子市场里面找到

楼主:

可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没有人把成功过程说出来
请成功的人说句话

楼主:

顶上去
高手回答啊

网友:

如何加装音频线的?  快乐小陈

楼主:

按图焊接即可,本人自制了屏蔽线,还有一条线从负极接出,想玩第4通道就要如上加元件了,大家加油干啊!!我想传fms翼龙,火鸟的原行机,哪有空间啊

网友:

这种屏蔽线小心短路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onion2004/09/20 01:06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屏蔽线小心短路哦

网友:

加了屏蔽后是不是不抖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onion2004/09/20 01:06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屏蔽线小心短路哦
外面要捆胶布,那是试验暂时用的,效果不错!!
除了极快速的喷射机外,机翼不会抖动了,建议不要玩喷射,要不停的调整,速度也太快了,几秒钟就消失在视野内了,近视觉又不过瘾

网友:

想玩四通  先看看低频信号有没有第四通的信号输出  再加上四通的元件进行调试  是可以达到四通 朋友们好好干吧

网友:

做好了的朋友请回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17 05:03pm 发表的内容:
刚给翼龙遥控接上音频线爽飞fms,痛快之余觉得还是有点不爽,要是翼龙能改成4通不就可以在fms里吊机了?翼龙是个好东西,他的遥控也不差,全身有很多菜鸟都可以升级的地方,如果不升简直对不起这台好机。希望以 ...
小陈你好,刚刚看到帖子。
我的翼龙遥控的确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板上的二极管D4在你的板上应该是D7,就是空的那个二极管,其他的元件应该差不多,要注意的是C36是两只电容并联的,容量应该和其他通道的电容一致,看到IC1上面那三对绿色的瓷片电容了吗?看看它的容量找一样的就行。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把缺的这几个元件装上,电位器装上就行了,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到PPM输出的四个脉冲变成五个。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20 10:17am 发表的内容:
按图焊接即可,本人自制了屏蔽线,还有一条线从负极接出,想玩第4通道就要如上加元件了,大家加油干啊!!我想传fms翼龙,火鸟的原行机,哪有空间啊
(photo.5imx.com/up/0409/20049201005010.jpg)
另一面電線圖如何弄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9/20 10:11pm 发表的内容:
小陈你好,刚刚看到帖子。
我的翼龙遥控的确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板上的二极管D4在你的板上应该是D7,就是空的那个二极管,其他的元件应该差不多,要注意的是C36是两只电容并联的,容量应该和其他通道的电容一致, ...
谢谢xunicheng的指点,C36还是和你的一样104(0.1u)/473(0.047u)两只并联,现在苦于没时间去搞元件,我附近没有这种元件卖,没法装真着急,请问第四通道是联动的吗,好象前面有贴子说过,什么是联动??

网友:

期待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联动是指象v尾那样可以同时控制两个舵机吧,这样就过瘾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21 01:03am 发表的内容:
谢谢xunicheng的指点,C36还是和你的一样104(0.1u)/473(0.047u)两只并联,现在苦于没时间去搞元件,我附近没有这种元件卖,没法装真着急,请问第四通道是联动的吗,好象前面有贴子说过,什么是联动??
呵呵,当然不是,如果和其他通道联动,又不能设置,那可怎么用啊!就是单独的4个通道。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