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翼龙的遥控器可以用来玩G2吗?还是只能玩FMS?

楼主(2004-09-19):
请问翼龙的
遥控器
可以用来玩G2吗?还是只能玩FMS?

网友A:
玩g2好象要个解谜狗的~

楼主:
那么,有了解密狗连线,能不能用呢?

网友B:
G2没意思啊。。。还是去飞吧

网友C:
能玩fms已经是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