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遥控器发热问题?

楼主(2004-09-19):
今天玩了一会模拟器,把一组电池玩废了
想着电脑上也有12v电源,能不能接过来给翼龙供电
说干就干,找出一个at的旧电源来,量了一下电压,比8节1.5v电池装上还要低一点,而且,电压恒定。
但是玩了大概半个小时后,闻到一点异味,用手一摸,遥控器电源开关附近有些稳,害怕把遥控器烧了,赶紧断开不玩了
大家在实飞的时候,遥控器热吗?或者说,有没有闻到异味?

网友:

发射功率大就有点热,但闻到烧焦味还是很少:)

网友:

我的 也热

网友:

一般发射机是以充电电池电压设定的.8节充电电池电压才9.6V.电脑电源电压为12V,长时间使用,很容易烧坏发射机.

网友:

玩模拟器竟然有人不拔晶体

楼主:

这个。。。。拔掉晶体就没那么费电了?
一般发射机是以充电电池电压设定的.8节充电电池电压才9.6V.电脑电源电压为12V,长时间使用,很容易烧坏发射机.
那是标准电压吧,单节电池截止放电电压应该在1.1v左右,放到1.2v的时候基本上电就快放完了,镍充电电池充满电后电压应该在1.5-1.4v左右,12v并不为过。

网友(2004-11-09):
你们可以给发射管加个散热片呀,我的4VF就加了,我的翼龙也准备加上。

网友:
发射机在工作时发热是正常的,但出味就不对了。

还有就是,在使用模拟器专用的插头是,内部一般有两根数据线给计算机提供信号。还有一根短接线,短路了模拟器接口的两个接点,那样发射机虽然开机了,但发射模组是不工作的,所以也没有热量发生。

象你这种遥控器一般没有教练接口,开机后发射模组一直工作,而且我估计你不会拉开天线玩吧,这样对发射机十分不好。玩时间长了小心搞坏发射机。

建议如果继续这么玩,还是拉开天线吧,还有这样做的话,估计发射机的发热也会有一定的减小。

楼主:
?原来如此,不过拉开天线以后不会吧附近的一架翼龙给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