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DIY无刷电机~!!

楼主(2004-09-20):
有空再绕 不过感觉定子太薄

网友:

太重了吧?用硬盘的无刷吗?

网友:

好像是硬盘的吧?而且很像昆腾大脚

网友:

太薄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bertdsh2004/09/20 02:18am 发表的内容:
好像是硬盘的吧?而且很像昆腾大脚

网友:

硬盘马达起码要2定子,转子自己做,原配转子太重,利用价值不高,不过里面有棵轴承不错。

网友:

哎呀,我正有一块不知道用在哪里呢

网友:

我昨天才拆了一块烂硬盘,是20M的,只有一片盘,电机和软驱差不多,是15绕组20磁极的
不知道是啥牌的,只花了3元,拆到4只轴承和一只电机,电路板上的IC都被撮烂了,倒是贴片元件有不少,都有标号的.

网友:
在仔细看看电机定子的地方!

也是无感应器的电机!

网友:
还不如用软驱的电机改呢.可以直驱电直大桨.

网友:
wa 大脚的硬盘~
挖卡卡啊

软驱动电机可以用吗?

网友(2005-04-06):
软驱电机可以直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