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者用什么电池表现会好点?

楼主(2004-09-20):
我用原配的8.4V好像动力严重不足,飞得好勉强,别说作特技了~~~郁闷

网友:

去航佳模型,他们那好象有适合挑战者的2000MAH的锂电。

楼主:

我手上都有些1800mA的锂电,不过是7.4V的,可能电压低了点,发挥不了480的动力?

网友:

用9.6V镍氢试试

网友:

去狂模那儿看看,11.1伏1800或2000的锂电应该够你爽了,价便宜质量好,不过电流可能有点大,电池也要向前挪调重心。

网友:

电流大?莫名其妙
2000也嫌小了,3000就差不多.11.1v2000mah估计没用多久电池和电机都报废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说电机电流大,电池不够烧,11.1伏可以用电调调小电压.

网友:

我用无刷飞了,爽死罗!

网友:

请问你是用直躯无刷还是减数动力

网友:

下面引用由onion2004/09/20 01:03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你是用直躯无刷还是减数动力
直驱

网友:

下面引用由dmagic2004/09/20 09:38am 发表的内容:
我用原配的8.4V好像动力严重不足,飞得好勉强,别说作特技了~~~郁闷
原配动力组飞特技没有问题!你感觉动力不足一定是哪个环节没弄好..北京航展我们可能会现场表演!有机会您可以去看看..也有飞行录像.

网友:

我说航佳呀,你们的电池也太应该改善了,动力不足的问题我倒是没怎么觉得,不过续航时间实在太短.新电池充满电5分钟玩完.我用很旧的翼龙电池飞云舞者都能飞10分钟.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9/20 10:49pm 发表的内容:
我说航佳呀,你们的电池也太应该改善了,动力不足的问题我倒是没怎么觉得,不过续航时间实在太短.新电池充满电5分钟玩完.我用很旧的翼龙电池飞云舞者都能飞10分钟.
应该是个别情况.

网友:

我开始也以为是个别情况,又介绍我朋友买了台挑战者,结果他的电池比我的好稍一点,不过续航时间还是5分钟左右.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4/09/20 10:01pm 发表的内容:
原配动力组飞特技没有问题!你感觉动力不足一定是哪个环节没弄好..北京航展我们可能会现场表演!有机会您可以去看看..也有飞行录像.
是吗?  我对挑战者很感兴趣哦
你们什么时候表演? 每天都有? 到时一定去捧场!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4/09/20 10:01pm 发表的内容:
原配动力组飞特技没有问题!你感觉动力不足一定是哪个环节没弄好..北京航展我们可能会现场表演!有机会您可以去看看..也有飞行录像.
能否指点一下要注意哪些环节呢?我的电池,电机和浆都是原配的~~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马模型2004/09/21 06:23am 发表的内容: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电池存放时间过长又没有及时维护造成的,连续急充急放几次,能够激活。
我开始也认为是此问题,经过数次完全充放,性能有一点提升.否则原来是5分钟续航时间都达不到的.

网友:

建议测试一下工作电流。

网友:
弄了个勾表来测电流,7x4浆,8.4v氢电,油门最大电流只有8安,估算一下拉力可能只有200克左右,怪不得这么难飞~~~奇怪~~~
看来要弄个11V的电池试试了

网友:
天马模型  在 2004-10-9 07:25 AM 发表:

你的原配动力系统工作不正常,正常电流是9.5A以上,拉力350-380克,充好的原配电池组满载时的电压是7.2-7.5V。

谢谢你的资料,估计电池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