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动力的话题

楼主(2004-09-21):
各位模友大家好,初来乍道有很多东西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关于飞机的动力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到底用什么动力最好呢?有一大部分都说是油机,但我个人认为电机是最好的,首先电机安全,便宜(现在油涨价了哦),干净,重量也轻。其次 由于电机用的电池重量恒定,所以飞行过程中飞机重心不变,更稳定。再次随着里聚合物电池和无刷电机的普及,降价,电动成为以后的必然趋势。而且我相信在价格方面还会有很大的跌幅。如果模友们选1000克以下的机,电动的最好。(500克以下用有刷,500克以上用无刷)
  对了,还要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我的电机为什么要用手拨一下才能转(3伏有刷电机)我怀疑是烧了一组线圈,但用7.2伏的电压又转起来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电动 的也不错呀  朋友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呀  起动电压是多少  你可以看看 自然就知道了  我喜欢电动的   特别是新的CESSNA-182特级爽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xyyz在 2004/09/20 08:46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模型乞丐2004/09/20 06:43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模友大家好,初来乍道有很多东西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关于飞机的动力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到底用什么动力最好呢?有一大部分都说是油机,但我个人认为电机是最好的,首先电机安全,便宜(现在油涨 ...
碳刷或整流子磨损。

网友:

按目前的水平,电机还无法与油机抗衡,用发展的眼光看,如果没有大的财团加入,电机取代油机的路程还很长。一套相当30级的油机的无刷动力组的价格要大大高于一架飞机加油动发动机的价格。

网友:

汽车都要混合动力了,模型飞机以后的路我想也和汽车差不多。

网友:

最大的困难不是电机,
而是电池能量不足的问题。

网友:

近期有报道说10C-20C的锂电池已开发出来,等过久技术成熟,成本降低,电动的春天就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free-fly-h32004/09/21 09:58am 发表的内容:
近期有报道说10C-20C的锂电池已开发出来,等过久技术成熟,成本降低,电动的春天就来了.
不是已开发,我都用了好久了,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hnvvv2004/09/21 09:01am 发表的内容:
最大的困难不是电机,
而是电池能量不足的问题。
这是关键。能量密度相差太多了。锂电的理论能量密度是570Wh /kg,汽油达12772Wh/kg,甲醇为5400Wh/kg,差10~20倍。无刷电机和油机的功率重量比已经持平甚至更高,所以出路在燃料电池--实际效率可达80%,PEMPC(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比功率更可高达1500W/kg。模型用的内燃机效率不超过25%(包括四冲汽油机),而电动机可接近90%,连同燃料电池80%的效率,综合效率也有60~70%,电动取代油动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电动万岁!

楼主:

看来,我是歪打正着了。其实我个人认为以后模型飞机发展的方向是小型化乃至微型化,而不 是大型化。大机虽然在性能,视觉,操纵性个方面都占很大 的优势,但其投资大,那是常人无法承受的。小飞机其投资小,操纵灵活,场地要求小,伤害性小。我认为模型的本身目的就是为了休闲娱乐哦,如果模型的价格总是居高不下,我想以后会有更多向我一样的模型乞丐哦
   晕,说了一大串,严重跑题了。我想既然是电动模型,那电机和电池就是飞机的心脏,你们说一般我们选用什么样的 电机和电池合适。我希望得到理性点的分析。在论坛里现在是在刮着无刷热这股风,在早点是钴电机和碳刷。我真的希望大家都能把事情看清楚点,如果我们可以用380电机为什么一定要用无刷呢?不是无刷不好,但我的目的是为了帮模友节约口袋里的每一分钱。在这里也对不住大家了,由于才疏学浅,也不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配置。我就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大家随便发言,有什么问题大家来纠正,我相信总有一天能让所以的模友都买得起模型

网友:

   玩模型没有绝对得。。也许你玩了电动就会向大型化发展。也许不玩了。。这都很难说得。我决得电动得和油动大飞机相比永远只是休闲娱乐罢了。电动得翼龙,火鸟等,我看来都是商品玩具罢了。

网友:

电动模型要玩好一点也不便宜。。。。。。

网友:

对啊,我现在玩小飞机上瘾了,随时可以找场地。小飞机结构简单,重量轻摔了不容易烂。但做3D动作一点也不含糊。
至于为什么要无刷,其实就是一个性能价格比的问题,当无刷价格下降到目前这个水平。我想没人不愿意买它,因为航模本来就是一个无所不极用的玩意。追求更爽的性能是每个玩家都企盼的。

网友:

无刷便宜的日子还很遥远,毕竟我们这些消费者算比较有钱而且没什么脑袋的,(特指那些别有用心的网络写手)
很简单,你们能区别JETI和Phoenix的区别么??
我听到1个真的是模型高手说:JETI技术没有Phoenix的好,因为JETI启动的时候螺旋桨会左右抖1下~~~~
无刷毕竟不是有刷呀,起步时候的动作很复杂的.JETI因为是欧洲的产品,要考虑那些大型马达的驱动,和重型螺旋桨的惯性,所以启动是慢点.
我同时用过这些品牌的电调,JTEI我觉得就是比Phoenix好,至少内阻和马达匹配上.
Phoenix的35A的内阻居然要比JETI的18-3P要大,你昏了没有.
关于进角问题,其实只要都是使用飞高,HIMARK,GS的,都和HACKER1样,只要5度都不够.
至于自己改的CD无刷,以为转速都相对高,其实也是5度的命,没有必要要30度这么高(又不是 汽油机)
PWM频率也是个说法,其实8K就好了,里面的硅钢片都是垃圾水平的,高了会导致铁耗太大的,32K的时候连顶级音响输出变压器用的还不能保证很好呀.
Phoenix最大的优势2个,1个便宜,1个功能完善,至少有过流保护(10A的没有)
要不HACKER怎么只用JETI的来配套,而不用Phoenix的.
同样,大家在强调效率,想象1下,你门心目中的HACKER只有78%,而MEGA的居然是88%好点的钴有刷都这个数字了.
国内不是没有无刷,而是不敢买,都是走出去国门以后让你们高价买来高兴的,这样就不被骂了,呵呵还能多赚点.
不怪制造者,不怪JS,只怪在网上乱帮人写产品打手.误导了市场.
这个不单单是模型仅有的,连汽车也都这样的.那些人渣用不够5W的吉利和QQ跟几十万的进口车比~~~~
今天大家还只是在模型上面花点钱,如果你真要买个分你身家的东西的时候,还是不要上网看评价算了,太痛苦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9/21 08:38pm 编辑]

几百¥的电机怎么能和汽车相比呢?花销点买几颗电机我就很高兴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拥有的感觉。但是叫我买航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也是很小气的。尽管目前我还不至于为找大洋发愁、
论坛里有枪手吗?我倒是很钦佩那些感于吃螃蟹的朋友。至少我们后面的可以少挨几颗雷。
还是老话,认为值得的就买。买了就不要后悔,要好好的用。。
有经验就要介绍给大家共享。论坛才能活起来啊

楼主:

好啊,真是百花齐放啊。
  其实把问题给说白了,并不是大家不喜欢大飞机,也不是谁天生就不爱和油打交道。实在是受到环境和经济的制约,如果有一天模型跌到了单放机的价格,我想谁也不会再去争是电的好,还是油的好了。想知道结果的朋友,一样买一架,这就解决了哦。模型事业不能靠年岁已高的前辈来撑,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年轻人要成为模型事业的主力军。你们看看国家队,有几个是年轻人啊。
  其实论坛有些帖子是带着很重的铜臭味的,所以模友们不要盲目的跟从。

网友:

其实你有了油机和电机,都会玩的话,各自的好处就清楚了。我有40级油机和云舞者,我更喜欢那个40级,好飞,过瘾,但以后我玩云舞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因为方便。
至于飞机的大小我觉得看不出发展方向,我看国外模型有的越来越小,有的越来越大,还是看个人的爱好。

网友:

应该所现在是各有所长,但从性能方面来说,电动还不能和油动相比,就是以后很长时间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我自己看玩电动幽闲清松,玩油动紧张刺激。

网友:
我觉得玩模型贵在百花齐放,大家清一色都玩小电动有什么意思阿

就是要小3D有人玩,大喷射也有人玩才过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