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翼和电机的匹配

楼主(2004-09-21):
本人打算转玩飞翼,现有180、370、480,但不知应该做多大的机身配合,还有这三种型号的电机应配多大的浆,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一般370电机的配4025 一赞70CM 我现在就做则个 不过是用了和370电机相当的无刷20级别

网友:

370电机的配5030行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9/21 12:45pm 编辑]

大概估计一下,建议这么搭配吧
  马达        翼展(cm)

  180         45~60
  370         60~80
  480         80以上

楼主:

喔,谢了,不过有点不明白,4025 哪个数据是指浆的直径呢??现在哪能买到GWS的矩形直驱浆?便宜的,^_^

网友:

40是直径 25是螺距
看我得无刷配4025效率很高啊,开足马力,一股风柱直喷射出

楼主:

请问单位是毫米吗??40MM才4厘米好小,不过如果是40厘米的话就挺可怕的。哈哈

网友:

哇噻。。。这么多桨啊!!呆呆,你的2015KV值是多少呢?用7。2V锂电4025桨拉力有多大?

网友:

火鸟的那一套东西能不能改成飞翼?? 380的电机,三通道控制,两个舵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ready2004/09/22 01:00pm 发表的内容:
火鸟的那一套东西能不能改成飞翼?? 380的电机,三通道控制,两个舵机
如果两 个舵机是独立分开的就可以,一体的话,布置会有麻烦。
这样的情况,翼展要大些,90CM以上较合适,

网友:

40是英寸哦

楼主:
不知王子的浆多少钱买的,有散装的卖吗?4025多少钱,我打算用在翼龙的480上,不知行否,还有减速组拆下来的370马达,不知能配多大的浆呢?美女你的浆座直径多大?我的云雾的浆座可以跟GWS的直驱浆兼容吗?

[ Last edited by kingddr on 2004-9-24 at 23:40 ]

楼主:
还是没弄懂,180、370、380、480究竟可以配那几种GWS的直驱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