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才买了火鸟403,还没有试飞...

楼主(2004-09-22):
    一直想玩玩天上飞的,不过一直没有时间,直到上个星期才终于去买了一个firebird-403,(老板推建的,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我看了论坛里很多关于火鸟与一龙的比较,虽然都没有飞过,也不知道哪一种更好飞,不过都已经买了,就不说这个问题:)
    虽然对空气动力学有些认识,不过由于还没有真正飞过,心里还是有点慌,怕还没飞上去就掉下来,所在还是来请教大伙们,也希望能多给点意见和建议,我也会尽量给大家一些飞行的照片.
    我准备在这个星期天去试飞,场地不太大(起飞空地40米*15米左右),我还在担心能不能飞得起来
    希望大伙多给点首次飞行的意见

网友:

场地太小了。。。

网友:

欢迎加入。。        场地至少也找个足球场吧

楼主:

40米都不够起飞??

楼主:

起飞地形象一个C形,我想从C形的最里面起飞,飞起来过后提高高度飞行,周围300米内都是农田,C形区为山坡,降落从正对C形口飞回,我想可能还是可以吧

网友:

技术够好的话,可以在有300米跑道的足球场低空盘旋。你所描述的场地是什么样的场地,周围有没有障碍物,障碍物有多高,空域如何等等这些你都没有描述。如果你所说的只是一块40米X15米的平地,并且能够做通场飞行的话,对火鸟来说,已经是块不错的起降场地了。

网友:

最好找个草地,那样会减少损失。

网友:

开足马力,随手一扔就上天了,很容易哦。

网友:

新手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zh在 2004/09/22 12:11pm 编辑]

对新手来讲,40米*15米的范围太小了,这个场地周围有没有房屋、树、电线杆,最好上图,让大家看看,给你设计一条飞行轨迹。
另外,把你的火鸟要按如下方式加固一下:
1:翅膀周围要粘一层透明胶带;
2:头部和底部用电工胶带粘一层;
3:放电池的那个黑色盖子与机身的连接部分,内外都用电工胶带粘一层
4:放好电池在起飞前,用透明胶带或者电工胶带把这个黑色盖子与机身连接部分粘上;
5:在发生意外的情况时,例如撞墙、树、地面时,要反应敏捷,把动力关闭,损失要减少一半;
6:最好找个老手带你飞2次,这比什么方法都强(无论如何告诫你都强);
7:起飞前想好风向对你飞行的影响,设计好一个你期望的飞行轨迹(起飞点,空中飞行线路,降落点);

楼主:

附上试飞地形示意图:

楼主:

图画出了,我发现其实还可以从公路上去起飞和降落,哪里车不是太多,不过路边有几棵树,不过起飞的空间要大很多:)

网友:

你画的的图太大,不好下载,简化一下。火鸟的加固工作要做一下,在这方面投时间,你不会吃亏得。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这就去加固:)

网友:

真佩服你的耐力
我买回飞机组好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第2天一早就去飞了

网友:

场地太小了,给你个建议吧,在飞之前在飞机上写好你的联系方式(防止飞丢了)我的第一架火鸟就是由于被障碍物挡住视线飞到了小区里,结果找了一天都没找到。肯定是被别人检走了,没办法只有自认倒霉了。如果场地不大,最好手投起飞。看你的图应该尽量往农田那飞不要飞太高太远,第一次会比较紧张,一定要克服这到心理障碍。飞机一到空中就会手忙脚乱。操作一定要柔和,不要把杆打死。另外最好在早晨飞,因为早晨气流比平缓。
   好了,说了一大堆,也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祝首飞成功!!!!!!!!!!!!!

网友:

先在地面用发射机做模拟飞行联系,头脑想象一些情况,你该怎样处理,如飞机起飞后在速度达到一定的情况下拉杆爬升,左右转弯、爬升,紧急情况下的关动力,油门的逐步加大和放小,降落要触地前的拉杆。

网友:

场地太小了,不想让机机出事的话还是找个大点的地方吧

楼主:
在重庆确实不好找场地,要不就是正在建体育场馆的已经整正的泥土工地:( 也就比一个足球场大一点,四边都是公路,如果有在重庆的朋友,也说两句撒~~

网友:
去农田里起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