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退出350C电机铜齿轮一法

楼主(2004-09-22):
简单吧!不用拉码也可以做到

网友:

简单。。。~

网友:

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我还以为九我看不到呢

网友:

看不到.请重新上图

楼主:

可以啦

网友:

厉害

网友:

还是没有!

网友:

好办法

网友:

呆呆,请问一下你的华迈2015KV值是多少?用4025桨直驱拉力大约有多大?

网友:

好是好,不过一个拉码才5元,台钳可不好找啊,我的是用两个螺丝刀撬下来的

网友:

简易拉马~~容易伤到齿尖~~
稍微碰一点也无所谓~~影响不是很大.是个好法儿

网友:

我的拉马不争气阿,两个爪都开了,齿轮都不出来,气人。

楼主:

下面引用由tiana9992004/09/22 07:22am 发表的内容:
呆呆,请问一下你的华迈2015KV值是多少?用4025桨直驱拉力大约有多大?
2015 KV 4100   用4025拉力多大还不知道啊,我没有拉力计。对了,我拆这个350c就是想用炭刷马达玩一下飞翼先。摔了不心疼

网友:

呵呵,呆呆最少有3个无刷了吧,明天俺也弄个飞袅龙,再麻烦问下2015在4025,7。2
V下工作电流有多大呢?用1000MAH5C放电的锂电恐怕不行吧,电流一定大于5A吧!

网友:

老帅!厉害,我现在只想知道齿轮的安装方法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9/22 07:57pm 编辑]

安装就用台钳压了。用敲击的办法不好掌握。
2015+4025浆  我没有电流计,看过批撒的帖子电流估计会在10A左右吧。我用400ma的小电池接在手上结果电池的电极引出处迅速发烫,把手都烫疼了可见电流是非常大的。
如果不是为了轻量化我想用华迈2025 和GS之类的长无刷电机会对电机更好。
对了,电池最好不用小于1500ma的。大容量的放电才好

网友:

是啊,大融量的相对放电性能会好些,但重量又会加大。ELE的15~20C放电的锂电啥时能出来啊?到那时弄个大无刷飞F16或袅龙可就爽死了,真的有和40机油机一拼了。

网友:


网友:
胶钳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