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8*4的浆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4-09-22):
那些n*n的含义是什么~谢谢~同时问一下~适合做飞机动力的370  380电机的基础参数多少~

网友:

数字的单位是英寸,前一个数字是直径,后一个数字是螺距

楼主:

谢谢前辈~前一个数字指的是什么的直径,孔还是浆自身~?

网友:

下面引用由hongkr2004/09/21 11:05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前辈~前一个数字指的是什么的直径,孔还是浆自身~?
老弟!不是吧!?什么孔8英寸大???/

楼主:

哦~我知道了~谢谢~谁能告诉我电机的参数

网友:

下面引用由hongkr2004/09/21 11:26pm 发表的内容:
哦~我知道了~谢谢~谁能告诉我电机的参数
不妨看看这里是如何介绍的吧!http://www.gws.com.tw/chinese/product/powersystem/powersystem.htm

楼主: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