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模友我的翼龙改用4vf设备,翼龙原装电调,飞机不工作怎样解决?

楼主(2004-09-22):
求助各位模友我的翼龙改用4vf设备,翼龙原装电调,飞机不工作怎样解决?

网友:

接收机用的是futaba的吗? 电调和舵机是通用的,只有接收机和发射机必须是厂家指定的。你的问题可能是接收机和发射机不匹配。

楼主:

接收机和发射机用的是原装futaba的。

网友:

接头插反了吧?反过来插试试看?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买的珍珠港摔坏了用其设备装在同一厂出的j3空机里但180电机力量不足重配设备怎么配?谢谢!

网友:

换电调(15A)和马达(380)。

楼主:

用减速动力组怎么配,电机用什么样的,还有电池电调。

楼主:

wzf你好!我昨天发了张贴子地址是http://www.hokusei-china.com/nano%20development.htm请问你能联系一下看是哪家深圳厂家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