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呀,大家开飞前还是认真做好检查工作呀

楼主(2004-09-23):
    最近飞易速达连出两次事故,总结了一下,都和飞行前的检查有关系,所以写出来供各位同好借鉴。
    昨天总共飞了4个起落,开始的时候练习倒飞和横滚,后来电力不足了就飞航线玩。最后一个起落大概飞了4、5个航线,突然一个物体从鸡头飞出来,立马觉得飞机变得轻飘飘的,仔细一看,乖乖,动力组飞走了!严重头轻的飞机还滑翔了两圈才降落下来,然后再去找动力组。值得庆幸的是因为地面都是比较松软的土和杂草,动力组落地后竟然没有受伤。后来检查发现可能是由于螺旋桨有点受伤,因而造成震动较大,把固定动力组的螺钉震掉了,由于起飞前没有做好检查,所以造成事故。因为没有带螺钉,所以回家修理。
    第二天(今天)带着加固了的机头重新来飞,为了预防螺钉飞掉还专门用胶带粘过。我了保护螺旋间我现在一般都是手头起飞的。起飞前照例检查了一下设备,看看各个舵面都有动作,于是开大油门,往前一掷,飞机有点低头,照例拉了一下杆,可飞机并没有照例抬头上升,而是一低头,“啪”的一声栽到5、6米远的地方,机头严重受损!好是纳闷呀,心想昨天着陆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呀,而且我还检查过飞机,没有什么变化呀,而飞行状态正么会变得这么差呢?捡起飞机后,检查了一下看看设备是不是好的,这个时候猛然发现升降舵的动作是反的!!!再一看发射机,上面显示的模型名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飞模拟器的时候改了模型,今天飞的时候没有改回易速达,而这两者的升降舵设置正好相反,所以我一拉就变成推杆了,不啃地球才怪!都怪自己检查不仔细,光注意看舵面有没有反映了,没有仔细看舵面的动作是否正确。
    有了这两次教训,以后开飞、起飞前的检查我一定不能再大意了呀。希望大家也能引以为戒。

网友:

看来易速达还是蛮经摔的嘛,呵呵

网友:

哈~我也遇到过此事哦~~~

网友:

请上图

网友:
这个。。。看来好的发射机也不一定什么地方都是好的

网友:
呵,楼上挺逗啊。

网友:
对啊,4VF没有

网友:
飞小电动不需要用很好的设备,我就只用4VF,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就是飞行之前必然检查各个舵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