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龙的问题!

楼主(2004-09-23):
  今天和昨天都去飞了翼龙,昨天原配电池是充了很久的了,手投了几次感觉动力不足,都飞不起来,换上刚充了电的18650电池组,勉强可以飞起来,但是飞不高,爬升很困难,基本可以飞个那么7-8米高就很难再飞高了。
  今天把原配的电池和18650电池组都充满了电,再去飞。用18650电池组还是和昨天一样,感觉爬升很困难,电池组的重量也不比原配的重多少啊,是不是电压不够呢?
  换原配的电池飞,手投一次成功飞起,可是还是飞不高,也就是10米左右的高度,不象以前一出手很快就能飞的很高,不管你如何努力再怎么飞也飞不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给诊断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机机太重了,要不就是电池有问题,机翼的安装角等

网友:
电池的电流小?/
这问题很多的
以前也见过

网友:
如果飞机没有做过调整的话,估计是电池衰退了。

试试小迎角的爬升看看,动力弱尽量别大迎角爬升。

楼主:
电池才飞过几次啊,不会就衰退了吧?

网友:
不会吧
有没人的翼龙也是这样?

网友:
偶没敢飞太高,没试过升限,呵呵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插座或充电器问题,我上星期飞云舞者,用原配的简易充电器,没注意把电压选择钮碰到了
110V,结果充电器烧坏,电池也没充上电,后来才发现那个破充电器电压选择扭太松了,来回晃。唉~~~有些国产的东西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看看是不是螺旋桨和电机连接的部分松动了, 造成传动效率下降。我的翼龙是摔了很多次

只不过爬升慢些; 再有机翼没装反巴;有一次我就是反着装也飞起来了, 就是飞不高,还不好控制。 如果飞机没做过任何调整和改动,我同意是电池内阻变大,完蛋了; 可以用电源表测试一下电机两端电压, 全油门时,看什么结果。 应该和电池最大电压差不多才对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