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楼主(2003-07-14):
[这个贴子最后由mingji在 2003/07/14 10:18pm 编辑]

机身改用密度较高的泡沫塑料(包装空调用的),比原机更结实,好看,机翼安装角改为负1-——2度,是希望倒飞时不用推杆能平飞让初学者有反应的时间。是否可行还要试过才知道。暂没时间试飞,先看看图片吧,请大家给点意见吧!(网点可能有问题,图片上传不了呀!!)....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我想问问,你的机翼的弧线是如何造出来的?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怎么看不到图,发到我邮件来:mosquito@sina.com
让俺看看吧!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下面引用由动感超人2003/07/14 05:53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问问,你的机翼的弧线是如何造出来的?
简单方法
微火手弯着木慢慢烤
比较烦的方法
做一个磨具~把木头绑或者黏上去~微火慢慢烤

楼主: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下面引用由动感超人2003/07/14 05:53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问问,你的机翼的弧线是如何造出来的?
先用木片做好一大一小机翼两头的翼型,切好机翼半边长的泡沫塑料,画好并对准中心线,用小钉将两翼型木片夹在泡沫两端,要注意后掠角度。然后先用小刀切割大致形状,再用细砂纸打磨即可,打磨时要经常用长直尺量度以免打磨过度了。很容易的,做一个机翼要不了30分钟。如果是密度大的泡沫塑料用同样方法对好翼型,再用电热丝切割更容易。

楼主: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可以看图了。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用装修材料店卖的那种泡沫板做可以吗?

楼主: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下面引用由ltaa2003/07/15 08:31am 发表的内容:
用装修材料店卖的那种泡沫板做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我原本就是用那种的,要尽量用较薄,颗粒较小的那种。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mingji 有图纸吗?E个给我:huang-yh@163.net最好是CAD图。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下面引用由动感超人2003/07/16 07:46pm 发表的内容:
mingji 有图纸吗?E个给我:huang-yh@163.net最好是CAD图。
不好意思,近几天较忙,一有空我会画好的,然后放在论坛上的。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老兄记得有空帮我做一架啦!!谢谢

网友(2003-10-15):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飞行重量是多少?

楼主: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0/14 08:20pm 发表的内容:
飞行重量是多少?
我的140克,可较好的悬停,如经验不多做起来容易超重,我建议你做370级的,现已有成熟的条件了,费用也会较低。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我的机身都控制在40以内了,电池50克,电子设备+动力组 60克,和你的差在哪?

楼主: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0/15 00:02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机身都控制在40以内了,电池50克,电子设备+动力组 60克,和你的差在哪?
我的电池是40克的。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能说下你的飞行重量和各设备的重量吗?
我的配置:
1.飞高6通11克,已拆掉外壳。
2.6克舵机*2,都已拆掉舵机线换为漆包线,舵机底部外壳已拆掉。
3.航佳TS-10电调,除线重2克,线将控制线换为漆包线。
4.130动力组,已将金属主轴换为碳纤杆轴。
5.电池组,8节300mah镍氢电池,重50克,如果7节40克多一点。
用以上设备,起飞重量150克左右。
帮我看下问题在哪?

楼主: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你试飞了没有?我曾经做了一架接近160克,也可勉强悬停,我用的是锂聚合物电池40克以下。空机大约36克,原用GWS ICS-50,后来有一次电池插反了立刻就烧毁了。也改用TS-10。。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试飞过了,因为现在用的是9070的桨,先做好飞机再买桨和电池,现在只能当特技即飞,自我感觉飞机做得还可以,很好飞,对我这种没飞过几次的人也没有很大的压力。
我的空机最多就40克,当电池如果用7.2v重量44克左右,而且明显没有8.4v动力强。
你的电池是在哪买的?多少银子?用专用冲电器吗?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这个接收机只有3克

网友:
我刚做好的另一架130级3D机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10/17 12:11pm 发表的内容:
(planemodel.com/VCR/IMGA0372.JPG)
这个接收机只有3克
这个我在买飞高之前就看过了,当时觉得这个价格买它性能怕无法保障,接收机差的重量我可以从其他地方减掉。
等我的飞高接收机坏掉,一定买飞扬这个3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