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需要另外接电池嘛?

楼主(2003-07-14):
RT!

网友A:
与你的电调有关

楼主:
什么样的电调?挑战者的呢?

网友A:
反正在不接接收机电源的情况下,插上动力电源后舵机会动就行了。

楼主:
哦~那就行了

网友:
1、如果电池连接在电调上,那就不用接电池
2、如果没有电调,就需要接电池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