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架“挑战者”和T4VF~[图]

楼主(2003-07-14):
未彩装图:

彩装图-哈哈~没有都上~准备自己打几张贴上去

机腹
:em06:
:em06:
--顺便问一下~舵机摇臂上不用上螺丝也行吧? :em24:  :em24:

机翼

在这里多谢成都航佳模型~听了我一晚上的电话~飞飞机都不稳当~    呵呵~太谢谢了~不然机也装不成!
还有多谢各位~不厌其烦回答我的问题~哈哈

网友:

争飞机多少钱?

网友:

舵机摇臂上不上螺丝绝对不行!否则首航就准备哭吧!(动若干次摇臂会滑脱的)

网友:

设备安装不错!
1。注意调整升降舵连杆钢丝,使舵面上下偏转角度尽量一致。
2。遥控器摇杆及微调回中时,各舵面应回中,舵机摇臂也要尽量垂直于连杆。
   注意副翼左右舵不要搞反。
3。舵机摇臂螺钉要装,连杆z形头弯得不太好,小心滑脱。
3。将主轮调正。
4。您之前如果没有飞过,最好找有经验的人带一下。
祝飞行成功!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07/14 09:37am 发表的内容:
设备安装不错!
1。注意调整升降舵连杆钢丝,使舵面上下偏转角度尽量一致。
2。遥控器摇杆及微调回中时,各舵面应回中,舵机摇臂也要尽量垂直于连杆。
   注意副翼左右舵不要搞反。
...
哇。。。

楼主:

下面引用由tonyli2003/07/14 00:17am 发表的内容:
争飞机多少钱?
我买的300
遥控器650

楼主:

下面引用由ltaa2003/07/14 08:23am 发表的内容:
舵机摇臂上不上螺丝绝对不行!否则首航就准备哭吧!(动若干次摇臂会滑脱的)
螺丝型号多少?没了我的

楼主:

有无那位深圳模友帮忙调一下飞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07/14 09:37am 发表的内容:
设备安装不错!
1。注意调整升降舵连杆钢丝,使舵面上下偏转角度尽量一致。
2。遥控器摇杆及微调回中时,各舵面应回中,舵机摇臂也要尽量垂直于连杆。
   注意副翼左右舵不要搞反。
...
我觉得第一点很难做到,请指点!

楼主:

一樣啊
很難做啊

楼主:

推舵的时候连杆钢丝会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