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接收机和舵机,质量还不错,用4vf标准接收机应该 ...
翼龙的接收机和舵机,质量还不错,用4vf标准接收机应该没问题!

楼主(2003-07-16):
翼龙的AM 3通道接收机
两台
舵机

网友A:
翼龙电调容易受干扰,从旁边过一辆助力车,螺旋桨还转了几下,赫我一跳

楼主:
也说不定是AM接收机的原因哦?!

网友B:
是AM接收机的原因多点,我换了4vf就没有你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