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珍珠港的电池电压是几伏的?

楼主(2003-07-28):
(无正文)

网友:

7.2v

网友:

6节电池7.2V

楼主:

明白。谢

楼主:

那他的充电器充8.4V的电池行吗?

网友:

输出电压是12V,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小问号,你好,我再想问问:充9.6V的行吗?5imx上只有9.6
V的动力电池呵

网友:

如果用万用表测量真是12V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只是充电时间会很慢,而且发热不明显,不好掌握充电程度。

网友:

KKAN,我早就有着打算了,打算冲飞达的9。6V电。但是我测的结果反正是不尽人意。我的帖子我想你也看了,我测的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太大。超过300豪安,不知道是我的万用表有问题还是因为别的。
不过我在我家的一个老式充电器上找到了一个输出电压12V电流25豪安的,应该巨牛吧,还没试过。但愿能成功。

网友:

下面引用由gaonel2003/07/28 10:44am 发表的内容:
KKAN,我早就有着打算了,打算冲飞达的9。6V电。但是我测的结果反正是不尽人意。我的帖子我想你也看了,我测的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太大。超过300豪安,不知道是我的万用表有问题还是因为别的。
不过我在我家的一个 ...
    如果是一个变压器加整流限流元件制成的简单充电内器(对于多数成品电动模型而言也非常普遍,如奥迪的),直接用万用表电流挡直接测量,测得的值必然不准(偏大)。
    而如果是恒流充电器这样测却是八九不离十。
    自己做一个简单恒流充电器也非常方便,电流大小可根据需要自行设定,丰简由人(但最好不要超过1C)。
    可参考这里
    如果怕麻烦还可取消可选电流的开关,通过改变接在LM317T的+Vout端与ADJ端的电阻阻值来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
    其中,所需电阻阻值(单位为Ω)=1.25V/所需充电电流(单位为mA).电阻选用大于2W的。
    注意:当电池组电压大于7.2伏时,变压器应改用15V以上的(功率宁大勿小)。

网友:

OK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