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翼龙爽飞成功!!**

楼主(2003-07-28):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3/07/28 11:29am 编辑]

  今天早上送LP上班,很匆忙但仍毅然决定试飞翼龙!
  把东西胡乱一收拾就起身了(翼龙空机、买来就未充电的电池、T4VF收发、雷鸟舵机、火鸟上用的锂电)。
  约8:25到达珠江机场,翼龙组装好并调整各舵面(用原装未充电的电池),不开动力投掷,方向和升降没问题!
  准备起飞!因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只能自投自控了。我先控制好舵面,然后不开动力右手水平投出去(俺现在的投掷水平不错),等右手回到油门杆处再推杆,成功了!!
  总体感觉翼龙飞行速度比火鸟慢(机翼属慢速翼),各舵面控制灵敏,但爬升比较慢(同是380加强电机,但全重比火鸟重很多)。几个起落后,不敢再飞了,怕没电了。
  哈哈!下面该飞锂电了。将火鸟用的锂电(四节SONY G3,也已几个月没充过电了)硬装入机仓内(因比原装电池大,要将机仓内的泡沫向下压一压,再用力把电池插入),试机,没问题,重心略靠前(锂电重一些,但可是3600mAh啊!重也值得)。右手投掷,推油门,拉起,成了!!!
  飞了N个起落后(高空盘旋、低空盘旋、快速爬升、高速降落、空中停机滑翔,就差筋斗和倒飞了,有点不敢),没发现比原装电池差,电池发热也不厉害(毕竟火鸟也是380加强型电机嘛,久经考验啊!)。一直飞到将近10点,因无聊而返回。
  总之,今天的锂电爽飞--成功!!

网友:

你的没充电得电池飞了多久,他的电调要注意,电量好像低于6v你就要去追飞机了。遥控失控,电机继续运转。

网友:

我觉得爬升很快啊!只是起跑要较长距离!!

网友:

好呵,咩叫“LP”呵

楼主:

晕!
LP就是老婆啊!

网友:

四节SONY G3??    多少v啊??3.6v一节吗?

楼主:

是3.6V一节,两串两并共7.2V,哈哈...
给个图片你看看:

网友:

火鸟的充电器啊能充啊??

楼主:

用充爱立信398的7.2V锂电充电器(蛤蟆形)就可以了,很便宜。

网友(2004-03-08):

下面引用由ltaa2003/07/28 09:23pm 发表的内容:
用充爱立信398的7.2V锂电充电器(蛤蟆形)就可以了,很便宜。
什么样子的? 拍个片片好吗?
用这个大概要冲多久?

楼主: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3/07 08:35pm 发表的内容:
什么样子的? 拍个片片好吗?
用这个大概要冲多久?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14

网友:

ltaa兄弟,这种电池用在380级的直驱电机上,可以飞多久?会不会因为上时间大电流放电,电池很短命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3/07 08:46pm 发表的内容:
ltaa兄弟,这种电池用在380级的直驱电机上,可以飞多久?会不会因为上时间大电流放电,电池很短命啊?
1、飞到你烦为止(或因颈椎不适停止)
2、飞过多次未发现电池受损,即使受损也不怕,一节还不到10元

网友:

下面引用由ltaa2004/03/07 08:56pm 发表的内容:
1、飞到你烦为止(或因颈椎不适停止)
2、飞过多次未发现电池受损,即使受损也不怕,一节还不到10元
这种充电器哪里有卖?
我有个 GD88的座冲,不知行不行?(长得倒和那两个差不多,不过怎么看是 3.6还是 7.2的呢)

楼主:

你的手机电池是多少伏的就是多少伏。
实在不行就用表量一下。

网友:

下面引用由ltaa2004/03/07 09:51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手机电池是多少伏的就是多少伏。
实在不行就用表量一下。
3.6的 看来没戏了。
翼龙用 7.2的够劲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3/07 10:07pm 发表的内容:
3.6的 看来没戏了。
翼龙用 7.2的够劲吗?
绝对够劲!但要SONY G4锂电才行。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3/08 01:4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3/07 08:46pm 发表的内容:
ltaa兄弟,这种电池用在380级的直驱电机上,可以飞多久?会不会因为上时间大电流放电,电池很短命啊?

其实很早之前我们都用过的(SONY G4*4=7.2V 4000MA),放心,但飞完10分钟还是很热的(翼龙比火鸟热),但绝对安全!

网友:

下面引用由ltaa2003/07/28 04:18pm 发表的内容:
是3.6V一节,两串两并共7.2V,哈哈...
给个图片你看看:
(www.99diy.com/cgi-bin2/cgi-bin/upload/upfile/20037281620140.jpg)
请问在哪买的,确实很便宜啊

楼主:

卖笔记本二手电池的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