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珍珠港试飞成功!**(图)

楼主(2003-07-29):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3/07/29 10:41am 编辑]

用于珍珠港的G4锂电

安装完毕的锂电珍珠港,将锂电置于珍珠港肚子下面,并加了一块护板

  今天的试飞还是比较成功的,只是天气太热,阳光太强,没有飞很长时间。感到还有几个问题:
  1.珍珠港舵面偏小,比较难操纵;
  2.螺旋桨太容易掉了,即使用胶粘住,稍一碰撞还是容易掉。厂家可以参考翼龙的主轴,上面有轴向的纹路,螺旋桨很难打滑;
  3.两节G4有些偏重,不过动力确实很强劲,加上容量巨大,还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

最后一张照片是不是把照片到了180度,就呈现在这样了?
飞行时间如何?

楼主:

肚子下面不好照,干脆给它立在柜子边上了。
我用锂电的经验是,完全不用考虑时间(时间长得让人烦!),包括以前的锂电火鸟、锂电翼龙,还有今天的锂电珍珠港,只管飞就行了,从来没有出现过没电的情况,只要你的电机受得了!!

网友:

好好啊。G4锂电!
多少钱一节?

楼主:

二手笔记本电脑市场有售,8-15元一节。

网友:

这个G4锂电是多少伏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ltaa2003/07/29 03:39pm 发表的内容:
二手笔记本电脑市场有售,8-15元一节。
星期六就去淘淘看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问号2003/07/29 11:16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G4锂电是多少伏的?
是充电式锂电一般都是3.6V

网友:

他的电量是多大的呢?

楼主:

具体还真不大清楚,应该在2000mAh左右吧。

楼主:

今天买了个弹簧称,称了一下,珍珠港带两节G4锂电飞行全重约250克,地面静拉力约为140克,推重比为0.56

网友:

想买这种锂电池可以到易趣上去看一看,在笔记本类中有卖的,大约30元一节。另外,锂电池好像还有3.7伏一节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happylose2003/07/30 06:42pm 发表的内容:
想买这种锂电池可以到易趣上去看一看,在笔记本类中有卖的,大约30元一节。另外,锂电池好像还有3.7伏一节的。
绝大部分都标3.6V,好象三星手机电池就标3.7V,另外一般锂聚合物电池标3.7V。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你用的是飞机带的设备吗?

楼主:

是珍珠港原装的三通道设备。

网友:

我看珍珠港和J3的产品照片,觉得他俩的设备是一样的,那刚才给我回帖子的朋友设备不可靠,跳舵。
你觉得原配的设备如何?
设备是什么哪出的,我看怎么象振华的呢

楼主:

是一样的设备。
我觉得我的还行,相对它的价格已很不错了。珍珠港挺难飞的,一定要有模拟器基础,不建议初学者试飞。是AM三通道设备,浙江升腾公司出的。
振华没用过不好说,但我建议你购买Futaba的T4VF,哪怕二手的也行,可靠、手感好!

网友:

原机配的接收机、舵机、电调,性能,可靠性如何?
介绍下接收行吗?

楼主:

不能要求太高,还行吧。
要求高一定要用T4VF,最好是72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