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之飞前准备全攻略!**

楼主(2003-07-29):
主翼及平尾的前缘和侧缘,以及主翼的后缘螺旋桨处,要用轻质胶带加固,否则很易损坏。

控制舵面的卡子,其轴心插销容易断,最好自己钻孔用牙签或铁丝重新制作以保证可靠。

碳纤杆上的两个套管要用胶固定,否则极容易断,不但造成舵面失控,还可能损坏舵机

电机两轴承处点少量润滑油,电机周围最好合理地开几个孔散热。

电池出仓处要用东西封住,否则容易掉落。我第一次试飞,刚投出去电池就掉出来了,挂在飞机外面,并将图示的插座线芯揪出来了,回家搞了好半天才焊好。

平尾及垂尾的托架也要有胶固定,否则它会转动,影响水平。

将原来的橡皮筋换掉,我用火鸟的橡皮筋就不错。

网友(2004-10-17):
很好的老贴,再顶一下~:)

网友:
“控制舵面的卡子轴心”在装机时就不小心断了,幸亏还有个后备。
还有想请教下,“垂尾跟平尾的承托”用什么胶粘牢好呢?502胶水可以吗?

[ Last edited by tRigA on 2004-10-21 at 00:33 ]

网友:
好贴。。顶。。楼主的做法和我基本相同。。再补充一点。尾竿和机身的连接处也要加强处理。我在那里加个了长的自共螺丝。。。以及主翼的后缘螺旋桨处我用静态模型的白色改造板包了一层。效果要比胶带好用。还有就是橡皮筋,我用塑料手套上剪下的边缘。很好用的。浆打主翼的危险就解决了。因为塑料手套边缘那个地方的很尽(塑料手套就是家里刷厕所用的那种)。希望大家都把飞翼龙的总结写出来共享一下。。。

楼主:
超级老贴了,哈哈...

网友(2004-12-06):
很好的贴

网友:
看不到图????急急

网友:
用什么胶啊?

网友:
再加点:

上不了图哦,口说吧
翼龙鸡头的两侧要用竹棍加强,因为摔机的时候大多是鸡头向下

网友:
接上上贴

网友:
谁有小窍门贴上来分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