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电调

楼主(2003-08-01):
50A的电调用7.2/8.4/9.6V上会不会把280/380电机烧了?
我定了20A的380级电调,但对方没货,把50A的给我,我怕把电机烧了

网友:

看是哪种电调。如果是很高档的电调有可能烧。普通电调烧不了。不过用50A的电调飞380以下级的力量要差一些。50A的飞550最好。如果不想要可以和我换,我正需要50A的。

楼主:

东东还没有收到呵

网友:

电调烧电机?闻所未闻!从各方面都说不通。如果你用的电池直接驱动电机不会烧电机的话,
那么不管你用什么电调,甚至无论电调好坏,都不可能烧电机,要烧也只会烧电调!
另外标称50A的电调驱动小电机肯定没问题!即使烧电机,也是因为电池电压太高所致,与电调
无关。50A电调一般都比20A电调导通电阻更小,即损耗更小,动力更好,电流裕量更大。
不存在所谓大电调驱动小电机动力不好的说法。
另外,如需微型电调,10A,20A,50A等可与航佳联系。
TS10 连续10A,内阻0.006欧,7.2-12V.软启动,再起动,短路保护。不含线2克,含线10克。TS20 连续20A,内阻0.003欧,不含线2克,含线10克。
TS50 连续50A,内阻0.001欧,不含线6克,含线20克。

楼主:

  成都航佳模型 你好:我向你定的东西,看到我的邮件没有?请回复

网友:

下面引用由kkan2003/08/01 02:12pm 发表的内容:
成都航佳模型 你好:我向你定的东西,看到我的邮件没有?请回复
已看到,请收邮件。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08/01 12:57pm 发表的内容:
电调烧电机?闻所未闻!从各方面都说不通。如果你用的电池直接驱动电机不会烧电机的话,
那么不管你用什么电调,甚至无论电调好坏,都不可能烧电机,要烧也只会烧电调!
另外标称50A的电调驱动小电机肯定没问题 ...
千呼万幻始出来,您终于出20A、50A的电调了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kkan2003/08/01 12:02pm 发表的内容:
50A的电调用7.2/8.4/9.6V上会不会把280/380电机烧了?
我定了20A的380级电调,但对方没货,把50A的给我,我怕把电机烧了
捡便宜了,让给我吧。

网友:

不知大家是否经常上国外的网站,但大家应该知道有一种电调是300A的,试问有什么电池能供应300A的电流?就算是奔驰600的电瓶也够呛。那为什么还有这种电调呢?其实这种电调是专为模型车、船设计的,为了使车船在起动的瞬间有爆炸性的加速,此电调能在瞬间供给200A以上的电流,简单的说就是起到一个电流放大的左右,平且不是加一个巨型电解电容那么简单。具体技术细节我不大清楚,但用在普通280、380上简直就要发火灾。
    另外大电流电调用在小电机上功率打折的问题,我曾经在一个网站上看到过一篇详细的文章,当时看懂以后只记得电机和电调要大小匹配,忘了具体的原理。唉!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等我找找看,那篇文章说得非常明白。

网友:

下面引用由江湖游2003/08/01 08:15pm 发表的内容:
不知大家是否经常上国外的网站,但大家应该知道有一种电调是300A的,试问有什么电池能供应300A的电流?就算是奔驰600的电瓶也够呛。那为什么还有这种电调呢?其实这种电调是专为模型车、船设计的,为了使车船在 ...
电调的电流参数只是指其最大能允许通过的电流量,本身没有电流放大作用,电车启动时所需的
大电流是靠并联在电源两端的大电解电容来提供的,该电容容量很大,可以提供瞬间大电流,而这个大电流实际上也是由于车模电机的转子电阻极小所致。而一般使用都不加电容,即使是这种用法,在驱动小电机时,也由于电机电阻大,电流是上不去的,而且是极短时间,所以不会烧电机。不信自己可用一只16V10000微法以上容量的电容,并联在动力电池组两端直驱电机试试。
其实电原理搞透了,对一些说法自然可以明辨,而不会被各种说法迷惑。

网友:

下面引用由江湖游2003/08/01 08:15pm 发表的内容:
不知大家是否经常上国外的网站,但大家应该知道有一种电调是300A的,试问有什么电池能供应300A的电流?就算是奔驰600的电瓶也够呛。那为什么还有这种电调呢?其实这种电调是专为模型车、船设计的,为了使车船在 ...
另外,实际放电电流是和负载电阻与电池内阻相关的,如果负载电阻接近0欧,那么以质量上乘的SC电池内阻几毫欧放电,瞬间供电电流上几百安是有可能的。至于大容量蓄电池(100Ah以上的)短路电流更大,我就亲眼见过一只大扳手落在正负极间被电流烧化!上千安。

网友:

     还是电容的作用啊?我看有的车电容比一号电池还大诶。航佳我要买你的380、480电机,还有桨和桨座,短信给我个价。FULLY的电机我用过不少,你的磁力好像要强一些。云舞者的起落架和舵角卖不卖?

楼主: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3/08/01 07:37pm 发表的内容:
捡便宜了,让给我吧。
呵呵,让我试试好不好用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都可以供货!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