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利 的 电动J3 谁玩过? 上面的舵机是通用的吗?

楼主(2003-08-06):
西西利 的 电动J3 谁玩过? 上面的
舵机
是通用的吗?
好飞吗? 比翼龙如何?

网友A:
天津的模友你有翼龙吗?

楼主:
没有! 不知买哪个好!

网友B:
如果我就选择翼龙
西西里的J-3是新东西

楼主:
西西里的J-3 实在很漂亮! 翼龙丑死了!!

网友C:
漂亮的飞机不一定都好飞。

网友D:
如果你是初学,翼龙是不二的选择。信我拉,网上说过的国产电动飞机我都有!

网友E:
西西利的J3不是新东西了,2年前就有了,好象不带舵机的哦,全套带动力(380电机直驱、2个桨),电池,充电器,调速器。要想好飞,电机要换好一点的,舵机用9G的水平尾翼要加强(主要是左右2片之间,可以用钢丝弯成V型,嵌在水平尾翼的V型凹槽内)。我用20G的舵机做过正跟斗,呵呵!很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