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个忙~~~谢谢~~

楼主(2003-08-09):
我有一台540
电机
(好像是12v的),以前做过一架P3A翼展1200mm的,上单翼的,做时记得图纸推荐2.5~3.5cc
发动机
,不知道540能否作为这架飞机的动力,如果可以是直连螺旋桨还是通过减速器?用什么型号的螺旋桨比较合适?

网友A:
飞行重量在1KG左右容易成功。540电机千差万别,先测测拉力吧,须大于400克,否则没戏

楼主:
谢谢~~~
比较容易做到的测试拉力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是让飞机拉一个小的弹簧称,这样就可以吧。
那是直接安装螺旋桨就行,还是通过减速器呢?用多大的螺旋桨比较合适?
我是初哥,懂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