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翼龙的机翼

楼主(2003-08-09):
翼龙机翼后缘是很容易受损的,会被螺旋桨打到,用透明胶裹了以后也只能保证打坏的泡沫不飞出去,我买了一块小学生用铅笔写字的时候垫纸的薄塑料板,折弯了以后包住后缘,再用透明胶裹一圈,牢固的很,估计只有螺旋桨会被打坏了。
抱歉,照片传不上来

网友:

没用的,提高技术才是最实际的

楼主:

再高的技术都会有摔机的,减少损伤的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我没怎么做。我是吧螺旋桨两边的机翼,挖了不小半圆(一边一个)。在用碳纤维鱼竿做成片,沾在机翼边上。在用热膜封好就OK了。

楼主:

碳纤维鱼杆怎么做成片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08/09 03:14pm 发表的内容:
再高的技术都会有摔机的,减少损伤的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你错了,再大的保护也会发生损伤,真飞机都是这样!你这样会搞坏螺旋桨,得不偿失!!!

网友: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08/09 10:47pm 发表的内容:
碳纤维鱼杆怎么做成片啊
用小锯,锯成4片在磨一磨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