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電調"... 一問..

楼主(2003-08-13):
請問,
我有一個380馬達, 是用"20-50A"的電調...
Q1: 如果用一個280馬達, 可以用上"20-50A"的電調"嗎?
Q2: 相反,如果用一個380馬達, 但是用"280所用的電調" ..不知可以否..?

网友A:
A1, 可以
A2, 不可以
380电机的电流比280大得多,所以280的电调用于380电机会被烧的。

网友B:
向下兼容! 向上就烧!!

网友C:
将280电调换输出的MOSFET管,或并加同型号功率器件,时允许工作电流达到380要求,就能用在380上,比重买电调便宜

网友D: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