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2003-08-15):
翼龙这机机,问题多多,才飞了没几次,就发现设备有问题!
好的时候,抗干扰能力就差,同样的场地,有时不拉天线能有20、30米,有时却只有10米,
不动
遥控器
时,
舵机
是在微抖的象定不到位(经过对换判断是发射机问题),电调也会
无规律突发失控一下(关闭发射机更会乱转)
用几次后设备问题来了:开始是抖舵,拆开发现舵机电位器是胶死的,难处理。后来又发
现发射机调速旋钮也失控,拆开发现竟已经磨损了,不知另外两个通道的会什么时候又坏!
国产货无可奈何!不知有翼龙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换好点的舵机吧

网友A:
国货还停留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正是不择手段敛财的阶段。支持国货也只能是有一定限度的,谁叫厂商自己不争气呢?奸商啊!
把遥控设备全换了吧!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钓鱼狼在 2003/08/15 02:31pm 编辑]
一分钱一分货阿哥们。俩9克的舵机还要靠160呢。何况那上面的更轻。还有电调。。我的小妾光舵机。接收机。电调就500多了。还没算发射机。动力。电池那些。。

楼主:
翼龙的舵机简直就是拼凑起来的,只看外表还没什么,打开一看,鼻子都气歪了!
我用过的舵机中,上海产的PC9看起来象样些,除了齿轮不太耐用(什么舵机粗暴些都这样),工艺还可以。

网友C:
大伙别急。
有一款9g舵机即将要面市。
比起P&C出的9g舵机,电流更小,拉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请期待吧。我很支持国产,希望大家也一样。

网友D:
我也有飞翼龙我是买单机用自己的摇控,很易飞的机机

网友:
我也是买的空机。

网友E:
翼龙的尾轮简直是垃圾。其它的还可以没有遇到皮筋断裂和舵机问题,不过设备确实不怎么样。飞行非常漂亮动力不错

网友F:
买飞翼单身的朋友~~买的是国产的B2吗?
你们都是怎么改的,起飞重量多少?动力电池电压多少?
我也买了架,因为本人第一次玩飞机,我的飞机起飞重量有160克,用4.8v的动力电池,飞机起飞后感觉动力不足,栽下来了,现在搞2个块3.6v的手机离电,准备串起来试下。

网友F:
啊~~~~我眼睛有问题拉~~~~~~~
人家飞翼龙,我咋看成玩飞翼了!~~~~晕拉~~

网友G:
我还想让徒儿买翼龙,看来要从新考虑了

网友E:
都是小问题了,他是我飞过最好飞的飞机。自己换个设备就可以了 原来的设备拿来玩车船也不错呀。

网友F:
是啊,给儿子做的小车或小船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