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可以在多大风里飞?

楼主(2003-08-18):
各位是如何判断风的大小的?
什么样的风就不能飞了?
今天都到了场地,因为感觉风太大,没飞成,郁闷。

网友A:
哈!扔块砖头嘛!

网友B:
4级以下吧!

网友C:
发射机飘带超过45度的倾角最好不要飞了

网友D:
我用4VF,5级风正飞。哈哈~~空中不动。天热的时候飞得好高呀!天冷的时候好难飞。只要冲好电飞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