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载荷的问题~

楼主(2003-09-01):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3/08/31 08:17pm 编辑]

我照SuperFly RC上的三角翼样子,也做了一个。
升力面积约为9平方分米
打算用的配置为:飞高6通接收(9克)+6克微型舵机X2(12克)+混控器、航佳电调(约15克)+机身(50克)+380电机(约70克)  不算动力电池为 156克
动力电池打算用:
       1、2节手机离电 7.2v 重量约为50克
       2、7号750mah镍氢电池6节重量约70克

       3、5号电池6节重量约120克
这样飞行重量为:     翼载荷分别为:
           1、206克           22克/平方分米

           2、226克           25克/平方分米
           3、276克           30克/平方分米
这几种方案哪个比较好?电动飞机最理想的翼载荷是多少呢?
我是第一次做飞机,而且也从来没飞过,还没有人辅导,请朋友们多多指教~~
你们指点的一个小小的问题,都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查查我上传的《航空模型分册》,看看有没有相关数据!

网友:

翼载荷不是最主要的,这个要全面衡量,比如你用什么规格的电机,直径和螺距多少的螺旋桨,什么翼形,机翼形状和展弦比。你上面的重量好像没有计算机翼的重量,不过我估计你的机翼面积够大了

楼主:

哥们~~~我想要的是朋友们给我个意见,还有根据制作经验得出的数据。
飞行重量为:         翼载荷分别为:
          1、206克           22克/平方分米
          2、226克           25克/平方分米
          3、276克           30克/平方分米
这几种方案哪个比较好?电动飞机最理想的翼载荷是多少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08/31 10:11pm 发表的内容:
翼载荷不是最主要的,这个要全面衡量,比如你用什么规格的电机,直径和螺距多少的螺旋桨,什么翼形,机翼形状和展弦比。你上面的重量好像没有计算机翼的重量,不过我估计你的机翼面积够大了
我做的是三角翼,板身的没什么翼型,只是把边缘修成了弧形的,电机和螺旋桨用云舞者的,机身也就是机翼了,翼展500mm  长度360mm ,我现在需要关系的就是翼载荷的问题啊。

网友:

帮顶!
我也同样很关注“翼载荷”问题

网友:

你还是查查资料的好.这里打字太慢.说不清楚.最好是约个时间到了聊天室.
我认为翼载的多少不是主要问题.动力的匹配是主要的.做为我们自制模型升力面积按图纸上算来的.机体是边做边称.装载设备重量是死的.只有制作完成才知道翼载的准确值.
纸飞机的翼载???波音747的翼载??他们的飞行速度怎样能?但是他们都能飞上天.
动力.速度.....模型要达到足够的起飞速度才能飞起来.所以起飞时速度不够.不要过早拉杆.
如果我们加打动力.设备重量也相应加大.速度提高.我们的模型结构强度够吗?(机翼变形.折翼.空中解体.....)
我建议你做一个动力测试台.测拉力.风速.同时检测电压电流.温度..........

楼主:

谢谢~~兄弟,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我的飞机升空了

网友:

不谢.要谢就谢谢5IMX是他叫我们聚到一起.......

楼主:

呵呵~~~是啊
上面说的三角翼还没试飞,下面这个先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