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东西有没有用?!

楼主(2003-09-03):
大容量锂离锂聚合物单体
电池
及电池组:8Ah,3.6V、15Ah,3.6V、8Ah ,7.2V、8Ah,8.4 15Ah,8.4

网友A:
重量?

网友B:
不是电池吧,中间部分象是接头,而且不锈钢密封的这么好,即使是电池,可能也不是一般的用途

网友C:
是电池啦!
也想知道重量,还有最大放电电流。能超过30A吗?

楼主:
我去问厂家了,太重用在船上还可以.
"""是电池啦!
也想知道重量,还有最大放电电流。能超过30A吗?""""
一百A都可以.就是不能用在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