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笨,象头猪

楼主(2003-09-12):
我的小鹰还是怎么也飞不起来。昨天去飞,把是机身的碳纤摔断了,尾翼也完了。有卖的吗,多少钱,自做用啥材料,用它的设备改架别的行吗?买回来好久还没飞起来过,可怜,悲惨。大家多帮忙教教我怎么飞,说细点,拜托!没见过我这么笨的吧?真丢脸,让大家见笑。

网友:

你那没有别的模友吗?向他们请教吧!别灰心,慢慢来。

网友:

是的,如果有条件建议换架好飞的先,如云舞者等

网友: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3/09/12 02:30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小鹰还是怎么也飞不起来。
动力是否足实?机身是否平衡?
起飞最好有人帮忙。

网友:

碳纤去渔具商店买吧,各种直径的都有,也不贵。
我也比你强不了多少,买了架B2还没飞就粉身碎骨了。现在自己用吹塑板做飞机,前天试飞成功,昨天在家里扔飞机,结果飞机掉地板上了,接收机摔坏了~~~痛苦

网友:

小鹰动力不好,起飞得时候要助跑然后用力投出,要迎风投出,不过这种飞机确实不太好飞,初学者不容易掌握。有条件得话先换一架好飞得 以后在来改造这个把。如是初学者最好选择后推进式的飞机这样摔机损失要小得多。

网友:

加油.别灰心.我们不但要会飞航模.还要会制作维修.这样又能锻炼自己.还省钱吆!!!!!!!!!!!!!我飞的固定翼全部自制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09/15 01:47pm 发表的内容:
碳纤去渔具商店买吧,各种直径的都有,也不贵。
我也比你强不了多少,买了架B2还没飞就粉身碎骨了。现在自己用吹塑板做飞机,前天试飞成功,昨天在家里扔飞机,结果飞机掉地板上了,接收机摔坏了~~~痛苦
你的B2出什么事了?

网友:

当然是摔的了,我是新手还没人辅导,自己改自己飞。
不过这点儿问题难不倒我的,180电机到了那天就成功起飞了。
不过由于之前摔的很厉害,机身变形了,已经将它除役。
照台湾网站上做了架SLOWFLY,已经试飞成功了,当天风大没好好飞。
结果第二天接收机没反应了,现已邮回厂家喽。
又是痛苦地等待~~~

网友:

自立更生.丰衣足食

网友:

就是,自己做飞机多有成就感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