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扬请看

楼主(2003-09-23):
请问伸泰的370 3d要用什么样的电调呢?接受机用gws r-4可以吗

网友A(2004-10-28):
一般的电调者可以只要能爱得了锂电的都行,这个问题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370的飞机20A的电调足够了,370的固定翼4通道足够了,接收机GWS R4是可以的,只是R4的接收范围好像是200米吧,你不能飞的太远。

网友C:
飞扬好象很忙耶,直接打电话问吧。
200米的接收机就可以了,3D机不需要飞很高的。

网友D:
飞扬的确很忙
不会跑到电动固定翼来看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