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舞者的机翼+火鸟的机身尾杆和V型尾翼,改装行吗?

楼主(2003-10-02):
改装方案:
买来云舞者的机翼+云舞者的电机电池、电调、充电器
再买来火鸟的机身、尾杆和V型尾翼,
安上已有的4VF和两个GWS 13克舵机
原因:
1、两通道。一个控制副翼;一个控制V型尾翼,只做为水平尾翼使用。
2、但又想使螺旋桨后置,经摔。因为我是初学者!
3、方便在机头安装航拍设备。就象无人机一样,动力螺旋桨多是后置的。
这样改装行吗?
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uav6662003/10/02 04:15am 发表的内容:
改装方案:
买来云舞者的机翼+云舞者的电机、电池、电调、充电器。
再买来火鸟的机身、尾杆和V型尾翼,
安上已有的4VF和两个GWS 13克舵机。
...
380级的电动飞机航拍???

网友:

不行
火鸟的尾巴 单买的 质量不可靠
我买的那个都是歪的 弄的我一直以为是翅膀的问题
副翼 和V尾 不是一个作用?  有V尾 要副翼  干吗